楼主(2008-12-26):
静补,就是静态补偿,是传统的接触器控制补偿电容的方式,其反映速度极慢,少的十几秒,多的几十分钟才能反映,只适用于用电相对较稳定的场合。
动态补偿,就是实时跟踪负荷的功率因数的变化,极快的跟踪补偿,反映速度在1/20个周波之内。是采用晶闸管作为开关,投切电力电容器组、实现无功补偿的目的。

网友A:
说到补偿。我还真发现我公司的补偿柜有问题。经常达不到要求,电工又总说电容老坏,我没有搞过配电,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电容怎样才发现是电容坏了,用什么最快的方式来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到补偿。我还真发现我公司的补偿柜有问题。经常达不到要求,电工又总电容老坏,我没有搞过配电,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电容怎样才发现是电容坏了,用什么最快的方式来检测?
偶也有个问题需要问下楼主:
偶们公司的补偿柜经常出现谐振,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楼主:
对于无功补偿的电容器,谐波电流可能造成电容器的过电流,造成系统的并联谐振、串联谐振,快速放大谐波电流、电压,造成电容器故障。
   在电容器组前串联电抗器。当电抗器串联上后,由于电抗器是感性的,电容器是容性的,随着频率的增加,电抗器阻抗增加,电容器阻抗减小,电抗电容器组的总阻抗不断降低。通过设置电抗器的特性,可以根据系统需求目的的不同设置成谐波滤波器组、调谐电容器组等各种不同的电抗电容器组
   无功补偿装置的核心部件是电容器,电容器本身的选型要根据用户自身所需求的功率因数来确定,并不是说功率因数越高越好。因为当无功功率补偿到一定量,比如P.F.达到0.95之后,要提高功率因数到0.96,所需要投入的无功设备其价值远远超过功率因数提高0.01所能够为企业带来的电费优惠、用电节省的价值,此时从企业角度而言,投入产出比显然不符合企业经济上的需求。同时,由于电容器补偿都有其单体大小的限制,同样的容量单体容量大的比单体容量小的要价格便宜,这就使得生产厂家推荐、用户接受的趋向于大容量化电容器。带来的问题在于单体容量大时,投入补偿的每段容量也随之增大,当补偿容量超过系统所需无功时,可能会造成过补的情况。

网友C:
我们一般都保持在0.95左右,6、7月份低到0.91~0.92,供电局就三天两头来电话。

从0.95升到0.96要花费更多的投资,那么从0.95降到0.94或者更低(保证在0.90以上),对公司有利吗?

网友D:
低压动态无功补偿是采用晶闸管作为开关,投切电力电容器组、实现无功补偿的装置。该装置能有效改善用电负荷的功率因数,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同时在系统中采用特定的电感器,可有效防止谐波放大、有效吸收大部分谐波电流,达到谐波治理的目的。如果使用普通的接触器投切电容器组,带来的是大的浪涌电流、慢的补偿时间、高的维护费用和短的使用寿命,推荐在以下场合必须使用动态补偿柜:

   1. 不稳定负荷的无功功率补偿
   工厂使用大量的非同步电气设备,无功功率损耗变化大、不稳定,如塑料工厂使用的挤塑机、注塑机,以及其他行业的升降机、冲压机、电梯、破碎机、电焊机、矿山传送带等。负载具有快速或极快的无功功率变化,如汽车制造厂、船舶制造厂等点焊机、缝焊机、焊接机的无功补偿。汽车制造厂点焊机负荷变化极为快速,并且引发大量的无功功率,总电压值的减少会导致电焊质量差并影响焊接的生产效率,稳定电流能提高焊接质量、消除闪烁,充分地利用现有设备、减少基本费用开支。

   2. 大容量电动机启动集中补偿
   大功率的电机直接连到电网,在起动的时候消耗很大的电流(比稳态的时候高出6倍)。高的电流损耗可以在变压器的高压侧和低压侧产生明显的电压降落,这样会影响同一电网的其他负载,降低起动力矩、增加起动时间。而系统能够跟随这无功电流,5-20ms全部无功补偿,减少了无功电流的瞬时损耗,减少了电压跌落,保护了用电设备。在很多场合由于动态补偿产品的使用,取代了原有的降压启动、或者是电机软启动器。同时也解决了长距离输送导线线损造成的电压降落,使得电机没有足够的力矩进行起动的问题。

   3. 区域发电站/发电机无功功率补偿
   区域发电站(如柴油发电机、风力发电机),发电机没有足够的容量经受住负载的变化,在某场合下负载变化比较大,发电机工作于容性负载而常规无功补偿系统来不及关断,可引起发电机输出电压瞬时跌落、或者过激励将使发电机电压抬高,这将危及其他负载及电容器。采用动态补偿产品,在设备启动、切除的时候稳定电压,在设备工作时明显提高发电机带负载能力。

   4.钢铁厂、港口设备无功补偿
   钢厂轧机、港口桥吊、工厂吊车等场合,工作周期内需要大量无功能量,高的无功电流损耗可以在变压器的高压侧和低压侧导致明显的电压降落,特别在轧机轧制、吊车起升下降的过程中闪变、电压波动非常明显。对于功率因数低、大型电感性负载变化而对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转造成影响的场合,5-20ms完成全部无功补偿,动态稳定电压、提高负荷能力、消除闪变波动、有效滤除谐波,整流变压器温度大幅降低,节电效果非常显著、经济效益极为可观。

   5.品质优秀的无源滤波特性
   快速电容滤波柜有多种形式:使用P7、P14的调谐系统,串7%电抗、14%电抗的方式可以防止系统谐振、同时具有滤波功能;使用P4.5的滤波系统,电容器/电抗器分支是用来吸收特定次数的谐波,减少系统总的谐波畸变分量(THD),在有些情况下经过仿真使用一个滤波支路就可以解决问题。先进的控制方式结合独特的结构设计,避免电抗器发热、电容器特性漂移,具有低成本的维护费用、长时间的稳定滤波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到补偿。我还真发现我公司的补偿柜有问题。经常达不到要求,电工又总说电容老坏,我没有搞过配电,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电容怎样才发现是电容坏了,用什么最快的方式来检测?

静补:首先跟踪采购部门的电容质量。
动补:检查补偿控制器的动作是否有频繁动作,是否轮换。检查补偿电容柜电路,是否有相关限流手段,放电措施。检查补偿电容分级大小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E:
另外就是楼上几位高人提到的,电压稳定性如何、谐波含量是否较大,若谐波含量大,宜首先治理谐波或者根据谐波选用更高品质电容。-----俺也没搞过,但是没事儿的时候偶尔学习一下。身为“电气工程师”,强弱软硬不都学点儿怎么行?

网友F:
我认为是不是电压超过了电容的耐压?电压超过电容的额定运行电压会使电容发热损毁。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电容充放电时间来大致判断电容容量是否减小,当然用电容表可以更直观的显示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