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低压垂直铜排与刀开关连接处的螺栓在停电状态下还是黄镀锌色,一通电就泛蓝了,我想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个问题,大家肯定会说是发热造成接触点发热,从而使其电镀层烧坏,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里面也有很多厂家和安装公司的问题,有些厂家检验不够细,而装的人也不认真按规程操作,在有,在运输中的松动,这也是有可能的,安装公司,只管敷设自己的电缆,其他他们一点都不负责,还有运行前的必要检查,用户自己也没仔细做,所以说,虽然产品的工艺性能不是很好是一个因素,但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导致事故频发的因素之一.

网友A:
这种容易松动的地方一定要定期检查,我就有深刻的体会,电机进线端连接松动导致变频器无法启动!

网友B:
不同金属的膨胀效应不同。钢制螺栓的金属膨胀系数要比铜质、铝质母线小得多,尤其是螺栓型设备接头,在运行中随着负荷电流及温度的变化,其铝或铜与铁的膨胀和收缩程度将有差异而产生蠕变,也就是金属在应力的作用下缓慢的塑性变形,蠕变的过程还与接头处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实践证明,当接头处的运行工作温度超过80℃时,接头金属将因过热而膨胀,使接触表面位置错开,形成微小空隙而氧化。当负荷电流减小温度降低回到原来接触位置时,由于接触面氧化膜的覆盖,不可能是原安装时金属间的直接接触。每次温度变化的循环所增加的接触电阻,将会使下一次循环的热量增加,所增加的温度又使接头的工作状况进一步变坏,因而形成恶性循环。

    连接部位紧固螺栓压力不当。部分安装或检修人员在导体连接上认为连接螺栓拧得愈紧愈好,其实不然。特别是铝质母线,弹性系数小,当螺母的压力达到某个临界压力值时,若材料的强度差,再继续增加不当的压力,将会造成接触面部分变形隆起,反而使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增大,从而影响导体接触效果。

    建议在铜排或是铝排连接处垫【锡箔】或是【铅箔】或是【铝箔】或是【铜箔】,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楼主:
有的人建议用铜质螺丝,但我觉得质地软没有用.
另外还要注意螺丝的滑牙,如果出现应及时更换

网友C:
如果是大电流连接处可用膨胀节连接加导电膏。然后仔细验收认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