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稳定与动稳定

楼主(2008-12-26):
热稳定电流是老的称呼,现称: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的电流的有效值。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标准值应当从GB762中规定的R10系列中选取,并应该等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短路额定值。
   注:R10系列包括数字1,1.25,1.6,2,2.5,3.15,4,5,6.3,8及其与10n的乘积
动稳定电流是老的称呼,现称: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P)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第一个大半波的电流峰值。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应该等于2.5倍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注:按照系统的特性,可能需要高于2.5倍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数值。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8]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承载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时间间隔。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的标准值为2s。
   如果需要,可以选取小于或大于2s的值。推荐值为0.5s,1s,3s和4s。

     至于动稳定,在设计和装配上,第一,要首先考虑母线的受力方向,它决定了三相母线的排列方式,如非必要,尽量不要使母线的宽面相对,因为此时受力最不好。其次,充分考虑支撑绝缘子的间隔,做到即满足要求又不浪费。这点许多厂因好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既无论何种情况,母线跨距都按1000mm检查,这是错误的。再次,要考虑母线夹板的强度是否能够承受母线的电动力。我发现有的厂家在联络母线(宽面相对时,采用的是绝缘的夹板,视觉上强度就不够,不可能承受母线的电动力(不一定是最严重的情况)。同时母线夹板不应形成环流,这就要考虑非导磁材质,往往对于31。5KA以上的系统,我们常用的环氧或聚碳酸脂材料强度都不足。最后,对于短路容量较大系统,支撑绝缘子要进行校验。虽然厂家说其抗弯(拉)强度达到多少,实际上,有的产品其螺栓就不能承受电动力的冲击载荷。

楼主:
根据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来确定导体截面:
GB3906[附录D]中公式:S=I/a√(t/△θ)
式中:I--额定短时耐受电流;a—材质系数,铜为13,铝为8.5;t--额定短路持续时间;△θ—温升(K),对于裸导体一般取180K,对于4S持续时间取215K。
则:
25KA/4S系统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25/13)*√4/215=260 mm2
31.5KA/4S系统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31.5/13)*√4/215=330 mm2
40KA/4S系统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40/13)*√4/215=420 mm2
63KA/4S系统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63/13)*√4/215=660 mm2
80KA/4S系统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80/13)*√4/215=840 mm2
接地母线按系统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86.7%考虑:
25KA/4S系统接地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260*86.7% =225mm2
31.5KA/4S系统接地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330*86.7% =287mm2
40KA/4S系统接地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420*86.7% =370mm2
63KA/4S系统接地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660*86.7% =580mm2
80KA/4S系统接地铜母线最小截面积S=840*86.7% =730mm2
    根据以上计算,总结所用TMY的最小规格如下:

TMY           25 KA   31.5KA     40KA          63KA          80KA
系统母线             50*6            60*6     80*6或60*8        80*10        100*10
接地母线             50*5            50*6               50*8         80*8         80*10
有人采用:S=I∝√t kjf  103/165; kjf:集肤效应系数-TMY取1.15计算结果偏大,建议采用以上计算.[注:式中103为10的3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