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1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是一组星型连接的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端点分别与三个集电环相接,通过集电环与电刷和外接的电阻(启动或调速用)连接。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转子绕组没有必要接电阻,故可以将三相绕组的端点用导线直接连接即可。

2  电磁制动电动机
由普通电动机和电磁制动器组成。电动机与电磁制动器同时接入电源,电磁铁的衔铁被吸上,使电动机转子自由转动,切断电源后,制动器的励磁绕组失电,转子迅速停止。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应将电磁铁的励磁绕组电路接至变频器输入侧,并且必须保证和电动机同时通电。
  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啊?看看我总结的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

网友A:
^_^楼主总结的不错呀^_^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实际上就是做了个短路环,把端子一短接就可以。

制动电机比较麻烦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变频器无输出后才能制动。

楼主:
说说高频电机吧!
  载波频率低,电流增加。
  额定电压低的电机(如:200Hz/200V)可以使用输出降压变压器,或加交流输出电抗器
  高速电机产生的高次谐波也增加电流值,因此选择变频器时容量因比普通电机稍大。
  在转动惯量一定情况下,高速电器的调速范围宽,加/减速时间设定也要大些。

网友A:
^_^增加一个延边三角形的电机

延边三角形的电机也应该注意将中间的三个抽头点连接在一起就可以,做成和星形或三角形一样的就可以了^_^,,用变频器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_^

一般大家都见不到这样的电机^_^

网友B:
延边三角形的电机确实少见,不知各位有没有改过滑差电机

网友A:
^_^你说的是不是调速电机呀,^_^

凡是能调速电机能用的地方都能用变频器^_^我们总公司就是造调速电机起家的^_^

这个简单把调速头去掉就可以了^_^或者是不加励磁也行^_^和普通电机一样^_^

网友C:
引用 网友A:
^_^你说的是不是调速电机呀,^_^

凡是能调速电机能用的地方都能用变频器^_^我们总公司就是造调速电机起家的^_^

这个简单把调速头去掉就可以了^_^或者是不加励磁也行^_^和普通电机一样^_^
我一般就是接上100v直流电

楼主:
同步电机
 负载变动大时,容易引起失步,从而导致过电流,电机烧坏。所以要确定电流和电机的温度。
  轻负载也会引起失步。加交流输出电抗器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
  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机额定电流与同步导入电流的标值的乘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就是接上100v直流电

你接直流电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