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3-91A开关。通常用在机床上的变速开关有替代的吗

楼主(2008-12-26):
HZ3-91A开关。通常用在机床上的变速开关有替代的吗

网友A:
这个形状是变换接线的,用转换开关可以替换吧,10A的

网友B:
HZ5型组合开关是为综合代替HZ1、HZ2、HZ3等系列组合开关而发展的一种新型开关。该开关供交流50Hz、电压380V;直流220V,电流至40A的一般电气线路中作电源引入开关并派生电动机负荷起动、变速、停止、换向控制开关及机床控制线路换接之用。
HZ3系列已经停止生产,可以用HZ5-10/9层的代替。

楼主:
老信谢谢你,给我实实在在的帮助!!!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