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TND20KVA正泰稳压器能 不能带的起3个千瓦电动机。单相电

网友A:
用这个型号的稳压器效果很好的

TND-20KVA 全自动交流稳压源 TND(SVC)系列  产品概况 TND(SVC)系列单相高精度全自动交流稳压器,由接触式自耦调压器、伺服式电动机、自动控制电路等组成。当电网电压不稳定或负载变化时,自动采样控制电路发出信号驱动伺服电机,调整自耦调压器碳刷的位置,使输出电压调整到额定值并达到稳定状态。本产品具有波形不失真、性能可靠、可长期运行等特点,设有延时、过压、欠压等保护功能。可广泛用于任何需要稳定电压的用电场所,是一种理想的稳压电源。确保您的用电设备正常运行。  TND(SVC)系列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150-250V 输出电压 220V±3%,110V±3% 相数 单相 频 率 50H/60Hz 调整时间 <1秒(输入电压变化10%时) 效 率 >90% 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波形失真 无附加波形失真 绝缘电阻 >5MΩ 输入电压 160-250V 输出电压 220V±3% 相数 单相 频 率 50H/60Hz 调整时间 <1秒(输入电压变化10%时) 效 率 >90% 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波形失真 无附加波形失真 绝缘电阻 >5MΩ

网友B:
这是哪里产的?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C:
是正泰的,在国内还是比较好的牌子了。容量是20KVA吗,带单相3KW电机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TND20KVA正泰稳压器能 不能带的起3个千瓦电动机。单相电
正泰的稳压电源质量还行,比其他的山寨货强多了
注意市场上假冒的较多,购买时请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