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欧陆590驱动器的维修与应用   Post By:2008/1/28 16:06:59

      为了方便大家对欧陆 590 驱动器的维修与应用进行交流经验,我开擗了这篇文章希望大家能支持一下。我本人主要的是对驱动器的应用研究的多一点,对于维修就比校外行,通过本论坛也许能学到一些维修知识。
      我先说一下欧陆 590 驱动器一些基础知识,也许这些对于老手来说是不值得看,但我希望能对新人有所帮助。
      说明书上有的我不多说,主说一下说明书里面没有的(但有那位朋友问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会尽我所能回答)。内部组态一般的都会有密码(即进入口命),在欧陆 590 中有一个特别密码可以打开一般用户设置的密码,有了它不论是那一台 590 都可以避开原用户密码进入内部组态进行设置参数。此密码是: 0X1311 ( “X” 代表乘号)。
速度仪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
  用直流测速电机作反馈源,对应的就是测速仪校准板了。此板支援校准范围为 10—199V 的交流和直流模拟测速电机。测速仪校准电压,用两个 10 路直排开关为个位和十位。用一个 1 路开关为百位。
  校准板的设置电压直、测速电机的最高转速 / 最高电压和主电机的最高转速,三者之间是有一固定的计算公式的。用此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主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所要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设用此公式计算出主电机额定转速下校准板的电压值为 V , V1 大于 V , V2 小于 V ,那么:
  当把 V1 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在最高速度时主电机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之上,那是不允许的;
  当把 V2 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小于额定转速之内 ;
就是说如果把 V 作为校准板的设置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以内,这是我们需要的。
  此公式是: V 校准 = ( V 测 ÷R 测) ×R 主
  V 校准: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
  V 测:测速电机的额定电压值;
  R 测:测速电机的额定转速;
  R 主:主电机的额定转速。
例:一直流电机额定转速为 540—1200R/mian ,测速电机额定转速为 2000R/mian ,额定电压为 110V ,请设置校准板的对应电压值。
V 校准 = ( V 测 ÷R 测) ×R 主
=110÷2000×1200
=66 ( V )
即: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 66V 。
      在使用电机时,很多时候发现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不理想,对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就要把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作些调整。如何调整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下面就针对欧陆 590 驱动器说一下调整方法。
欧陆 590 驱动器要调整加减速时间主要是通过内部组态修改参数及通过人机接口修改设置参数。完成设置在内部组态中有三个模块实现,一是斜坡( RAMPS ),二是上升 / 下降( RAISE / LOWER ),三是停机速率( STOP RATES )。其中停机速率只能停机时有效(包括急停、程序停机、复位等),斜坡模块在多数应用中是必需要用到的,而上升 / 下降模块是可以选择的,只有适合的控制方法才用到它。
斜坡模块:改变加减速率有两个项, 1 )斜坡加速时间( RAMP ACCEL TIME )、 2 )斜坡减速时间( RAMP DECEL TIME ),其数都是十进制数值、妙为单位,只要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数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效果。
上升 / 下降模块:也有两个项可以改变加减速率, 1 )增加速率( INCREASE RATE )、减少速成率( DECREASE RATE ),其数都是十进制数值、妙为单位,只要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数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效果。
停机速率模块:此模块一般情况下到不用进行修改保留原出厂设置可以了,但必需要改的话,改以下两项的数值就行了: 1 )停机时间( STOP TIME )、 2 )程序停机时间( PROG STOP TIME )。程序停机时间建议不要修改,改变会对电机有很大的损坏。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的关系及应用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都是驱动器对电机进行驱动的不同的方式。所谓的电压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端电压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压作为反馈源对电机转速、力矩控制得都不是很好;电流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电流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流反馈方式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转矩,配上精确的速度反馈能将电机控制得很稳定。多数应用都是使用电流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不推荐使用。欧陆 590 驱动器应用很方便,两者的转换不用改变外部的任何线路,只需改内部参数就可以。在欧陆 590 的反馈控制中只有励磁控制可以转换。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欧陆 590 反馈源转换设置如下:参数设置( SETUP PARAMETERS ) ---- 励磁控制( FIELD ENABLE ) ---- 励磁控制方式( FLD CTRLMODEIS ) / 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压控制方式( VOLTAGE CONTROL )、电流控制方式( CURRENT CNTROL )。
今天有朋友问我速度设定值和辅助速度设定值是什么关系即 A2 和 A3 的区别是什么? A8 和 A7 的区别是什么?具体有什么用途?辅助电流钳位是什么意思?以下是我自己的见解,如果有错请大家指正:
   速度设定值(或说成主速度设定值)指的是在电机在闭环控制电路中,对电机的转速作一个指定输入值,使电机转速运转在某一指定值。辅助速度设定值指的是对速度设定值进行修整的值,它与速度设定叠加起来(负号或正或负)成为总的速度设定值。在 590 的五个模拟输入中,模拟输入 2 ( A3 )是不可组态的,其他四个模拟输入是可以组态成各种不同的功能,说明书所介绍的是系统默认的功能,比如可以把模拟输入 1 ( A2 )组态成斜坡速度设定值,或将模拟输入 3 ( A4 )组态成速度设定值,又或将模拟输入 1 ( A2 )组态成张力设定值等功能。
   模拟输入 2 ( A3 )的功用是辅助速度设定值或电流,指的是同一输入端的输入值通过系统的不同设置可作为速度设定值输入,又可作为电流设定值输入,系统默认是通过 C8 数字输入端来转换其功能,也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来改变为其他的数字输入口,比如 C6 、 C7 等。
   电流箝位指的是将电流限制在一固定值内,比如把电流箝位设定为 80% ,那么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就不会高于总电流的 80% 。这样辅助电流箝位就不难理解,如果将辅电流箝位设定为 60% ,那么,就算电流给定为 100% ,驱动器输入电流也只能达到总电流的 60% 。
A7 是模拟输出 1 ,其系统默认功能是速度反馈输出,在 A1 与 A7 之间接一个 ±10V 的电压表,则能直接看到速度反馈的大小。 A8 是模拟输出 2 ,其系统默认功能是总速度设定值,在 A1 与 A8 之间接一个 ±10V 的电压表,则能直接显示总速度设定值的大小。 A7 、 A8 都是可以组态成其他的输出值。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 590 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 “ 电压控制 ” ,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 590 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 “ 电流控制 ” ,励磁弱磁启动选择 “ 启动 ” ,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