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目前我公司用于定长度打线的伺服电机,打线长度不均匀误差在0.7mm内,我的想法是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下来装到涡轮减速器的输出轴上来控制线的长度会更精确一些,不知这样做是否可行,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绝对不可以,如果一定要装,就另外装一个了。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道有没有编码器和伺服电机分开卖的

网友B:
呵呵;拆下后你的电机还能工作吗?

要装只能再买一个;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买个分辩率相对比较高的;

网友A:
编码器大把买的,伺服的编码器不一样。输出只有5V,市面上的编码器,电压随你选,而且线数也是任选的

楼主:
哪位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C:
西门子的伺服有可以接两个编码器的,但价格很高,而且还要做闭环控制
建议你判断一下误差的原因,可能换个高精度的减速机要好一些

楼主:
原装编码器也只不过是个反馈信号,加在减速器输出轴不也是同样的效果,而精度更高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很好,不过大家都没有做过,楼主可以亲自去实验一下。然后再来跟大家说说。搞电的,有了想法就要动手去试。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想法对与否,才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个人建议。

楼主:
愿听高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编码器也只不过是个反馈信号,加在减速器输出轴不也是同样的效果,而精度更高
你可以试一下,失败也就几千万把块钱。算是学费了。

网友E:
不知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牌的,据我所知安川和松下编码器拆下,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千万不可试验。

网友F(2009-02-27):
不可行,编码器起到反馈的作用,拆掉电机将无法工作,你可令接一个编码器,精度可以选个线数的。

网友G:
想要做到精度高,那就要做闭环。但是做闭环之前,你必须检查以下你的机构是否达到了做闭环的精度,否则的话,将会产生震动。

网友H:
可以更换地方,传动机构线性不好,将产生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