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海拔标高过1000m时,请把负载率减少(因冷却效果降低)。
超过2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到90%
超过3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80%
大家在给补充完善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应该注意的问题啊?

网友A:
呵呵;这个好像说明书上都说的很明白了;
不过俺这海拔只有几米,不考虑;

楼主:
我给西藏的工程做的是1.5KW变频电机配的3.7的变频器(国产)
海拔超过3500m了

网友B:
其实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注意给变频器保温,一般都认为它发热不用保温,但是一旦很冷了,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也会大打折扣的^_^主要是针对一些温差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C:
我这里也没有做过,只有在书上看理论,实际操作起来,考虑什么因素就不清楚了,记得有次,厂家介绍的时候,好象还说要考虑什么温度之类的!
如果是我们公司只要一台3.7KW的,我们肯定不卖给他,去那里调试或有问题就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没有做过,只有在书上看理论,实际操作起来,考虑什么因素就不清楚了,记得有次,厂家介绍的时候,好象还说要考虑什么温度之类的!
如果是我们公司只要一台3.7KW的,我们肯定不卖给他,去那里调试或有问题就残了!

还有好多别的设备,应用变频的地方就一处
两套设备价格不低,老板当然接了!
05年到现在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D:
我们这里的海拔在1100米左右,用的是ABB ACS800,按照硬件手册,海拔每升高100米,电流额定值减少1%。

网友E:
能不能讲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F:
是呀,为什么呢?高原气候,会影响人的体能,使出平时的力气却发挥不出平时的状态。机器也是一样,在高原气候条件下,使出同样的能量,却发不出海平面的功来,这与气压有关。

网友B:
高原气候,会影响人的体能,主要是氧气稀薄,呼吸困难;

设备不呼吸不用氧气为什么还会影响那???

还有个气压问题,海拔高了气压低,主要是影响变频器的散热问题,空气是流动的散热媒介。媒介少了,散热不好自然功率要受到影响。

网友F:
好!楼上解释通俗易懂。有时候只说YES/ON是不行的,还要说为什么。^_^

网友G(2009-01-28):
真的还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啊!

网友H:
如果用的是水冷的话,就不需要降容使用

网友I(2016-01-06):
回复 网友F:
主要是散热的原因吧,海拔高了空气密度低散热效果打了折扣,因此需要降额来使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是呀,高海拔,气压低,空气密度稀薄,对电气设备而言主要是散热条件降低了,导致设备发热严重。如果解决冷却问题,就不受影响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气压低,影响电气的绝缘强度,对低压电器倒是影响不大,但对接触器的触点灭弧是不利的,爱烧触点。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版主,我看你的帖子从2004年跨度到2016年,在这个版块风风雨雨十几年了啊。这真的是很长的时间了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对呀,十多年了,一直在这里呢。学到了不少东西呀。增加了知识面,信息量很大。

网友J:
我给林芝做了一套挤压机,155KW电机配185KW变频器,跟在上海江苏一样配置,不过俺是水冷,嘻嘻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版主在哪工作

网友K(2021-07-28):
海拔升高了,大气密度变低了,散热风量减少了,这能理解。
但是,海拔升高,温度会下降。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5-1度,海拔1000米为例,平原环境温度30度的话,1000米处才20-25度,这个降温完全大大降低了变频器的散热压力,这个因素怎么没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