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

网友A:
我认为这样选择可以。以前做过一拖二的,运行很好。

网友B:
这与负载有关;
一般启动不需要大力矩的话用这个是可以的,否则功率要加大;
另外要保证带的几台同时启停、频率等都要一样;

网友C:
保留10%余量是必须的;最好在变频器输出加个输出电抗器。

网友D:
余量的大小要从你的实际工艺看齐,看你启动时候的负载还有如何启动!
还有是不是同时启动,还是不同时的.
以及每台电机的保护措施等等.

网友B:
我们对中频磨床改造的,1000HZ额定频率的电主轴,2.5KW;
用DANFOSS的7.5KW变频器带二台2.5KW的;

楼主: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网友E:
按一拖二或多时理论的配置功率,加大点比较可靠

网友F:
一拖多注意事项:1 使用直接转矩控制时,电机必须有相同的滑差、额定电压和极数。2 用多台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功率之和为设置值。3 如果电机功率彼此接近或相同,但额定速度不同,变频器设置为这些电机额定速度的平均值。4  如果电机功率有很大差异,推荐使用标量控制。5 设置电机频率时必须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我伟大的赵工,你能说说你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是怎么配置的吧,采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加了什么样的外围配件,才能比较安全的实现依次启动多台电机。

网友G:
各位在做一拖多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所带电机能不能同步停下来,电机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22KW变频器,电机5.5KW两台,7.5KW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各位在做一拖多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所带电机能不能同步停下来,电机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22KW变频器,电机5.5KW两台,7.5KW一台。

电机极数一样吗??你设置的是自由停车还是减速停车??拖动的负载有惯性吗??

网友G:
极数一样,是减速停车还带了制动单元和电阻的,负载有惯性,如果是自由停车差不多要30秒才能停的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极数一样,是减速停车还带了制动单元和电阻的,负载有惯性,如果是自由停车差不多要30秒才能停的下来

有惯性,减速停车带制动,是这样还不能同步停下吗??相差多长时间??

网友G:
如果是用把电位器调到0速的话大概相差有4秒钟的样子,如果是用断开SRT端子的话可能要到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我伟大的赵工,你能说说你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是怎么配置的吧,采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加了什么样的外围配件,才能比较安全的实现依次启动多台电机。
你理解错了,怎么可能按顺序依次启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用把电位器调到0速的话大概相差有4秒钟的样子,如果是用断开SRT端子的话可能要到8秒

^_^这个应该是你的设备惯性太大,惯性不一样,或者是负荷分配的不一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惯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你调整一些他们的之间的负荷,让负荷均匀一点会好些。像带皮带轮,松点紧点都会有影响。

网友D:
其实一拖几要看实际情况的,假设一台很大功率,其他很小的话,那么单7倍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