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有个安川伺服SGDM-15DAD,显示二..bb报警,不知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我有个安川伺服CACR-SR05BC1CS-Y159,显示“-.”,调换了伺服主板(最大一块电路板),确定是这块主板有故障。请问如何修理。急!!!多谢。

网友B(2009-02-22):
伺服没有使能。

网友C(2011-02-01):
报警
BB不是报警,是正常的待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