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三菱fx1n或2n没有modbus功能,也没相应模块。但现在要求用485modbus rtu协议通讯,怎么解决,不换plc?如我想在程序里写协议,怎么编程?

网友A:
呵呵;FX1N/2N没有这个功能。你与什么设备通讯的?
用无协议通讯;

网友B:
^_^这个相当难办呀,用无协议做吧,校验的时候相当难做^_^也很费扫描时间,建议换PLC吧

网友C:
用485modbus rtu协议通讯,不能直接控制不支持modbus功能的三菱fx1n或2n。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设备?如果是触摸屏等外设都可直接选择“三菱fx1n或2n”这档就可以了(三菱是日本的大牌,一般外设都有与之直接通讯的驱动程序的)。如果是自己编的上位机的程序或单片机程序。则必须使用三菱通讯协议(很简单的,会编程的马上可以按协议格式读写PLC的任意地址来达到控制PLC的效果)。

网友C:
还有个“死”办法就是用三菱的通讯输出指令按照你的485modbus rtu协议写程序。倒过来控制你的485modbus rtu设备(485modbus rtu协议也是世界上最早通用的协议之一。现在的设备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也非常普遍)。

网友D:
用BD或IF模块,RS指令或FROm,TO指令,200步就可完成,看看485BD或232IF说明书,不是很复杂。

网友E: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72409

高手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