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旧变频器的体会

楼主(2008-12-26):
当用旧的变频器替换坏了的变频器的时候(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应该注意:
1、首先结合图纸将原来的变频器控制方式及接线方式搞清楚。
2、在把要替换的变频器说明书拿来,与原来的变频器进行对比,看是否能完成控制功能,能的话,就根据说明书上的功能控制接线图将线接好。千万注意线不能接错。
3、控制线接好后,重新检查一次线路,确定没错后,再接电源线,但是先不接输出到电机的线,然后上电。上电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变频器参数初始化(不管是不是相同牌子的变频器),初始化是非常重要的。
4、然后再重新设置参数,参数设置要保持与原来设置的值一样。
5、参数设置完后,重新检查一次。没问题了,断开进线电源,然后将输出线缆接上。
6、所有线接好后,上电试运行,运行一段时间,观察变频器状态,如果没什么问题,就OK啦

网友A:
^_^主要还是从实际应用的功能上来理解;看看要换的变频器是不是有相应的接口。

现在的变频器功能强了,一般没什么问题^_^

楼主:
老的变频器有些接口的功能不全,例如,有的上面有4-20MA的输出口,有的只有0-10V的输出口。我上次给一个纸厂换变频器时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没办法,就把线包起来不接了,反正它是输出到数显仪表的。

网友B:
一般的应用场合换其它的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参数设对就行了;
有些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就要先考虑能不能代替了,如印刷机、起重设备、电梯等;

网友C:
主要看看你的旧变频器是不是适合现在的工艺要求!

网友D:
除了电气功能上的问题外,还要注意安装空间的问题和散热的问题,及安装尺寸(长宽高)。

网友A:
^_^现在的变频器是越做越小了,一般没什么问题,^_^不过在一些特殊行业还是要慎重^_^想钢铁,不是谁的变频器都能适应,^_^还有煤矿防暴的一些^_^这些都不是国产变频器能轻易代替的^_^

网友E:
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F:
3楼的朋友,4-20MA的输出变换为0-10V就行了的

网友C:
3楼的,可以把信号转换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你的数显有的也是带输出的!
可以提议厂家更换呀!

网友G:
请问有东芝vf-s7变频器的说明书吗/谢啦

网友H:
单台变频器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但要是多台联动呢?理解别人的控制思想才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单台变频器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但要是多台联动呢?理解别人的控制思想才是关键

多台联动主要是有外部的PLC或其它的控制器实现的;如果你要是采用通讯控制的,^_^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换一样的变频器了^_^通讯协议一模一样的还没有;

网友I:
呵呵
和PLC通讯的变频器要是换的话就很难了

楼主:
要是用通讯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啦,只有换同样的变频器了。联动的话只要不是通讯应该大部分可以换。

网友J:
注意新变频器能否满足老变频器的要求。一般都没啥问题的

网友K:
变频器轻易还是不要换了啊,我这边可以帮您维修
QQ:251219881  158111590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可以把信号转换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你的数显有的也是带输出的!
可以提议厂家更换呀!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可是关键在于是客户的事情,我建议他们把数显换一下,所以我把线包起来,换不换由他们自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