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端机故障处理

楼主(2008-12-26):
关键字:光端机,故障

1  光端机某支路输入信号消失

   故障现象:大荔—许庄支局之间电话不畅,时有中继电路全忙的现象。

   分析故障范围:大荔—许庄之间开有3个2Mb/s端口的中继电路(90条话路),根据故障现象分析电路未全阻,说明不是光路和群路故障。是否为话务量大,中继电路容量小?可能性很小,因为上月话务量分析为0.2erl/线,况且出现故障时并非话务量高峰。这样只有一种可能性较大:其中某个2Mb/s支路故障。

   故障定位处理:

   (1)观察大荔光端机告警信息,发现至许庄方向的2/8复用板有红灯亮,同时,监测告警板I1灯亮,说明该板2M1支路故障。

   (2)判断是光端机支路单元故障,还是程控机房到光端机输入接口故障,有两种方法可判定:第一种,将该支路输入端口自环,若故障未消失,为该支路单元故障;若故障消失则为程控机房侧故障。第二种,在该支路输入端口用传输性能分析仪在线监测,若“码入正常”,则为光端机支路单元故障;若“码入中断”则为程控机房侧。本人用第一种方法判断出为程控机房侧故障。

   (3)进一步在数字分配架B点用传输分析仪在线测试为“码入中断”,说明故障在交换机单元——数字分配架输入端口之间。

   (4)立即通知程控机房人员观察交换机状态。发现至羌白电路的中继板有告警灯亮,立即换板,告警消失,电路畅通。

   这个故障属于交换机相关数字中继单元发信无输出导致。这种故障还时常发生在交换机与光端机之间缆线的接头

上。需立即用备用线抢通电路。

2  群路故障

   故障现象:大荔到双泉电话不通,电路全阻。

   分析故障范围:这是一个光端机群路故障。因双泉处在中继站位置,此时相邻两个支局两宜和许庄电话均正常,

说明双泉—大荔光缆、光路正常。原因可能是双泉或大荔高次群复用分接部分故障。

   故障定位1处理:

   (1)观察双方光端机及对应交换机告警状态。

   a.大荔光端机2/8复用板黄灯亮,监测告警盘I7、I8告警灯亮。它们表明群路收到对告和AIS信号; 大荔交换机为红灯中继告警。

   b.双泉光端机无告警信息;双泉交换机有黄灯对告信息。

   c.在双泉光端机2Mb/s支路口向大荔方向环路,双泉光端机不告警,大荔方用误码仪在2Mb/s端口开路测试,4

个2Mb/s口均为帧失步,同时收到AIS。从以上现象可判断出故障在双泉发信到大荔收信之间。

   (2)分别用替换法将双泉和大荔复用板换之,告警未消失。

   (3)测量双方电源板电压,均正常。

   (4)关掉双泉机架电源,重启,告警未消失;关掉大荔机架电源,重启,告警消失。

   这个故障为光端机某集成块数据乱所致,需断电重启复位。类似故障在我局韦林方向的光端机上也出现过。

3  光接收故障

   故障现象:用户申告大荔—下寨通话有杂音,且时断时好。

   分析:下寨支局处在光传输系统中继站位置。通过对相邻站羌白和张家拨电话试,羌白和张家也有类似现象,说明故障属光传输群路故障,且在羌白—大荔之间。

   故障定位、处理:

   (1)观察双方光端机告警信息:

   观察大荔局光端机,发现光板告警灯红、黄灯交替闪亮,时亮时灭;监测告警盘I7、I8灯亮。这些信息表明大荔收到10—3和10—6码信息;观察羌白光中继机,无任何告警信息。这些表明这是羌白发—大荔收的单方向光路故障。

   (2)判断是光板故障还是光缆故障,有3种方法:a.分别用备板将双方光板换之故障未消失,说明故障为光缆故障,否则,为设备故障。b.用光功率计分别测光发、光收功率,也可判断出是光板还是光缆故障。c.用尾纤+光衰耗器在光板收发自环也可判断出是光板还是光缆故障。本人用第一种方法判断出为光缆故障。

   (3)若光缆有备用纤芯,可换之试;若无备用纤芯,需再仔细判断是尾纤,还是户外光缆?因为是单芯光缆不好,且未根本断,户外缆断的可能性较小,先查尾纤较妥。

   本人在大荔端用备用尾纤从光分配架到光板之间换下现用尾纤,故障消失。如果故障未消失,还要进一步判断对方尾纤和户外光缆。

   从以上实例分析,光纤数字传输系统故障排除的基本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明确故障性质和范围

   一般传输机房都开有几个方向的光端机,通过故障现象首先要明确是哪个方向的故障,是局外故障还是局内故障,群路故障还是支路故障,是光端机故障还是交换机等其它基群复用设备故障。这就要求维护人员要全面掌握光纤数字通信系统的整体概念,了解传输与交换、电源系统的关联。这样出现故障才能尽快判断出故障的性质和大致范围。

   (2)光端机的故障定位

   通过仔细观察设备的各种告警信息及与之相对应的基群设备运行情况,结合仪表测试,综合分析尽快判断出故障段落,直至压缩到故障部位。

   这就要求维护人员要熟悉通路组织和布线系统,平时要做有心人,出现故障,紧抓不放,直到排除,这样逐渐积累经验,处理故障时才能灵活机动,准确迅速。

   (3)光端机的故障处理方法

   对于设备故障处理的主要手段是更换电路板,要配备一定数目和种类的电路板;对于缆线,连接头故障,要首先用备用中继线代替,尽快抢通电路;对于属于光缆部分的故障要慎重,有备用纤芯时先代用,随后联系线路维护人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