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若基频设定低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增加,输出电压的增加,将引起电动机磁通的增加,使磁通饱和,励磁电流发生畸变,出现很大的尖峰电流,从而导致变频器因过流跳闸
若基频设定高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减小,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A:
基频与额定频率一样,怎么进行变频啊

网友B:
^_^基频和额定频率是设计变频器和电机的基础,只有这两样一致才能确定它的磁通,才有个基础数据进行算法运算和输出^_^

网友C:
看来还是我说说吧!嘿嘿
所谓基频就是和变频器输出最大电压时对应的频率,即基本频率!
再结合v/f控制曲线就可得到楼主所说的情况:
若基频设定低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增加,输出电压的增加,将引起电动机磁通的增加,使磁通饱和,励磁电流发生畸变,出现很大的尖峰电流,从而导致变频器因过流跳闸
若基频设定高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减小,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