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鉴于目前市场上的电线品种繁多、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有国标的。厂标的、冒标{假货类』鱼目混珠皆有之。不知该买那些个牌子的线可靠些?或者说该从那几个方面来考虑选择要素。请大家帮着提提建议行么?我大致上要的规格是:6平方多股、2.5单股居多总数估计在28-30圈样子。。。。。。我人在上海,有人建议我去九星市场挑选。听说这里面的学问很深,弄不好就会坏事的,怕怕的哦。。。。。我怕把事情办砸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这讨教了。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所有线都用多股线,单股不好用。
尽量选品牌厂商。有这么多线我建议你去一级代理直接提货。
假冒线主要表现在皮厚肉少。也就是看起来好粗,实际上里面就一点点线。
剥开看线的顔色。如果发黑就不行,这种情也是不行的。是在退火时没有把握好,铜被氧化。要光亮光亮的那种才好。

楼主:
回复2楼:
 去了都说自己是一级代理商,都说自己最便宜。。。。。呵呵。。。。我怎么甄别啊?

网友B:
不是告诉你了呢,要看电缆是不是铜芯较多,皮很厚。这种是不好的,还有你直接到厂家去买不就好了?买的时候一般人家是要问你要厂标的还是国标的?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就只能去下载个电缆的制作标准了 。

网友C:
要买品牌的,如果需要穿管敷设,如家里装修用最好还是单股的!

楼主:
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品牌还只有熊猫。今天增加了一个安徽的叫:必亮牌--呵呵 。。。。新鲜,一点就亮的那种。我上阿里巴巴找了几个厂家销售谈好了先给我寄点小样、附上报价什么的。。。。。我想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就等签单了,我会把小样的情况详细贴上来让朋友们评评[碰上我,这厂家还真够倒霉的]再定夺拿哪家的货。。。。。有始有终么。。。。。。。谢谢跟帖的朋友哦,你们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买品牌的,如果需要穿管敷设,如家里装修用最好还是单股的!
是工厂车间铺设动力线用。难道单股的2.5平方也最好用多股?原来我想用单股的。九星市场拿货和厂家拿货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粗谈下来的感觉好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告诉你了呢,要看电缆是不是铜芯较多,皮很厚。这种是不好的,还有你直接到厂家去买不就好了?买的时候一般人家是要问你要厂标的还是国标的?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就只能去下载个电缆的制作标准了 。

呵呵。。。。。下个国标?没拿必要了吧?我就看看小样的铜线是否容易断,来回多折几下就知道。颜色好像应该是发红的较好、绝缘皮是待软性的较好,皮太厚或太薄的就不行了,只能凭自己的感觉行事了。因为实在要好就只能熊猫了呵呵。。。。。。。价格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线都用多股线,单股不好用。
尽量选品牌厂商。有这么多线我建议你去一级代理直接提货。
假冒线主要表现在皮厚肉少。也就是看起来好粗,实际上里面就一点点线。
剥开看线的顔色。如果发黑就不行,这种情也是不行的。是在退火时没有把握好,铜被氧化。要光亮光亮的那种才好。
[/quote
谢谢!就是采用了你的建议才使我想起了阿里巴巴的哈哈。。。。。真是三个诸葛亮顶个诸葛亮啊。

网友D:
貌似----根据电流的集肤效应,电子的移动是在导体的表面进行的,多股线是由多股的细铜线组成,表面面积大于单股线,所以理论上多股线比单股线承载的负荷更大些,市场上也是多股线贵于单股线

但是实际上每根铜丝之间是相通的

网友E:
远东电缆很好,公司就在上海吧。

网友F:
都说自己的是真的,别人的是仿冒的,既是自己的线少也会说自己的线材是质量较好的材料制作的。无奈!!!,我们单位都是跑材料的说了算,给你跑回来什么你就使用什么,自己没有选择余地那。

楼主:
呵呵。。。。。楼上说的情况确实。只要不出事故就没事了。至于拿点喝点什么的也情有可原了。

网友G:
选线是个很头疼的事,我们公司就在一家买了,什么线都在那里拿,有问题就找他了,当然要找一家大点的店

网友H:
建议你买远东或江南的都不错,想便宜点,买厂标,贵点买国标.
这两个厂家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网友I:
你可以买远东的电缆,质量没的说!可能价格高点,总公司在江苏宜兴。
便宜的话也可以买中煤、明珠或江南的。质量也不错。价格比远东低些。都是宜兴的。可以到他们网站上看看销售电话,问一下厂家,他们会告诉你所在地的代理商的电话。现在电缆便宜老了。上个月刚买的!

楼主:
好吧,我就按楼上两位说的再找两家厂商联系试试。。。。。。。多挑几家没关系。只要货真价实就行。

楼主:
除远东外都留了信息了。让他们提供小样和价格。大概要到周一才会有回音吧。。。。。慢慢等吧也急不来的。

网友J:
现在的假冒伪劣可多了,如果是大宗的引进,一定要到厂家去考察一番,名牌可都是仿冒者的对象呀

网友K:
二楼的说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