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各位大虾, 看了那个火车PLC触摸屏的程序,我好兴奋.尤其是那个逻辑测试  是怎么写的?谁能点破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用过触摸屏没有,一般屏的程序不难,就是图形或开关对应上PLC的地址

如果你还没用过触摸屏,可以下个三菱的软件,有仿真,可以在电脑上模拟,试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刚才模拟看了一下好像不难,觉得还很实用,威纶的也可以模拟仿真。三菱的如果同时装了触摸屏和PLC的仿真软件那可以实现通讯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改变了触摸屏上数据的话在PLC仿真里也可以看到。不过F900系列的不能仿真。

楼主:
昨天晚上看了一下,觉得很实用. 确实写这个程序的人思维很敏捷,而且经验丰富..

网友C:
呵呵;
机车里面用的,当然不一样;
手上这套OMRON的连动车组的都有,涉及版权,目前不能公开;

网友D:
应该是用vc 来编的,

网友C:
晕;还搞出VC来了;
这个只能用对应的编程软件来编写,不过编程的人水平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