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系统原先是1756系列PLC,通讯正常,CPU机架地址为4,分站为3。现增加一组1794PLC,地址为2,长度200多米。
    现在的问题是在RSLinx和RSNetWORX中均看不到1794这组PLC的任何设备(包括ACNR15),测试同轴电缆是通的,现场很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A:
在RSLinx里显示?号还是什么都显示不到呢?
查看下新加的1794-ACNR15的版本号,跟原系统里的,是否相同,如果新的版本号,建议刷为低的版本号。再把1756程序增加新的站点,重新下载。用RSNetWORX扫描。应该能找到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