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步进指令控制指令(DRVI DRVA)在运行结束停止时  惯性如何?能不能做到精确停止?高手帮忙

网友A:
精度没问题的
这是指定了定位的脉冲数,起始和停止也是有加减速的

网友B:
要精确停止,主要看系统的转动惯量与加减速时间是否匹配

如果系统惯量大,相应把加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是可以精确定位的

网友C:
主要是要程序写得好,要不然也是不准的。我用步进可以精确到0.01mm

网友D:
楼上的
带不带细分?
我们用的一般是全步1.8度的.

网友E:
与转速、系统惯量、加减速时间都有关系。
设置好当然可以精确定位了;不然伺服的定位功能有什么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一般都带细分的,其实控制只是一方面,是主要是机械要做好,丝杆及丝杆轴承、导轨的精度,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我在机电一体化论坛里面发的那个程序,二个轴用步进电机,并且是Z轴方向运行,精度完全达到0.01mm,我想这个精度应该可以满足了吧?

网友E:
我们这有改造机床的,X-Y轴用三菱的伺服,丝杆却用旧的,结果精度十分不理想;

网友F:
最好用丝杆模组,那个精度肯定可以达到,已经组装好的了!不过有点贵!这是机械上的要求,程序上的话如果惯量大的话肯定要加减速的,不然就很难了,机械做的再好也没用的,两个要相同的配合的,那样0.01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步进电机、珠丝杆、直线导轨的安装方式。

楼主:
学习了 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