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机刹车的频率

楼主(2008-12-26):
SEW电机的铭牌要求电压为460V,60Hz,实际提供的是460V,50Hz(380V,50Hz电网经变压器变压),此电机带刹车,供应商说提供给电机刹车线圈的频率偏低,会导致电流偏大烧毁线圈。请问电压正确,频率偏低会导致线圈的电流偏大烧毁线圈吗?
现在该类似电机经常发生刹车工作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刹车线圈烧毁。

网友A:
^_^怎么感觉和变频器的转矩提升的原理差不多呀^_^低频补偿电压,造成力矩大,自然电流就大了,所以就烧了^_^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楼下的指正呀^_^

网友B:
刹车,是不是电磁抱闸啊?如果是交流的电磁抱闸线圈的话,频率很低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刹车,是不是电磁抱闸啊?如果是交流的电磁抱闸线圈的话,频率很低是不行的!
额定60HZ,实际50HZ,也不是很低呀。

网友D:
其实抱闸与继电器的线圈原理是差不多的,都是电磁动作原理.如果继电器低于额定频率可以的话,抱闸也应该可以吧!
继电器如果功率不够吸合不完全,就会大量发热的.

网友E:
电磁刹车的原理和继电器的原理很大吧,电磁刹车实际上是利用涡流产生制动力矩的!

楼主:
是交流的,频率低于额定值(额定60Hz,实际50Hz),电压(额定460V,实际460V)符合要求,这种机器是要卖到国外的,只是在公司测试一下,但电网的电压和频率都不符合要求,就用变压器变压(380V升为460V),460V50Hz的电源直接供给电机的刹车线圈。

网友F:
呵呵;卖到国外的需测试的话还是用变频电源来完成吧;
我这边搞出口的电机及水泵出口国家与中国电源频率不同的,基本上全配上变频电源,否则你测试的各项参数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EW电机的铭牌要求电压为460V,60Hz,实际提供的是460V,50Hz(380V,50Hz电网经变压器变压),此电机带刹车,供应商说提供给电机刹车线圈的频率偏低,会导致电流偏大烧毁线圈。请问电压正确,频率偏低会导致线圈的电流偏大烧毁线圈吗?
现在该类似电机经常发生刹车工作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刹车线圈烧毁。

因为50HZ使刹车线圈吸和不到位而大量发热。
用变频器将频率升为60HZ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