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电脑与西门子PLC通信时时否可以同时用一个端口通信控制变频器,因为我看过别人通过在PPI电缆后面引出第3,8线直接接变频器的485,可以同时控制.

PC与PLC通信时使用的是PCACESS的OPC连接(VB作的程序).
是不是用OPC通信时不会占用通信端口,如果根据PPI协议来做的话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后面直接接线能正常使用吗,请高手解疑,因为再过几天就要做一上相似的项目,如果能做好的话,能省下几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A:
两个通讯的协议不同,S7-200用PPI,变频器用MODBUS,不知道可不可以,没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B:
呵呵;用CPU226或CPU224 XP型的,有二个PORT口;

网友C:
底层通讯结构自己加上一层协议,PC与PLC间采用令牌形式没问题。考虑通讯可靠性,协议做稍复杂些,宁可牺牲一点效率,也不要造成协议冲突,总线卡死

楼主:
非常感谢的回复,用224,226XP实现确实可行,现在我也只能这样了.以前用工控机的时候也好说,一般PC就有两个串口.
但我看到有的工程上用的就是CPU 224CN.
我试验了一下,用OPC做的话根本无法有发送变频器控制的机会,因为OPC启动后端口就自动被占用了.
下星期我再用PLC发送数据到变频器,使用PLC内部编程发送控制指令,使用间隙通信控制看能不能行.

现在关键是从PLC端口方的通讯线引出的3,8号线是否能当485通信线让PC与变频器通信,是否会引起其它负面影响.
所有的高手都站出来呀,希望大家能真切交流\讨论.

楼主:
更正一下,用OPC可以完全断开OPC服务,能从串口发送变频器控制指令.
现在关键是从PLC端口方的通讯线引出的3,8号线是否能当485通信线让PC与变频器通信,是否会引起其它负面影响

网友A:
从PLC口引出的线与变频器进行RS485通讯可行,但是PC的标准口为RS232,所以除非有特殊的板卡,否则就要用RS485-RS232转换头了.

楼主:
经测试,完全可行.项目已基本调试完工,进入最后的两天测试中了.
不过断开OPC服务花的时间较长,实时性不够,但本项目采用开环控制,变更频率不频繁,已完全能达到要求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网友D(2016-04-09):
回复 楼主:
怎么才能用一个口同时电脑控制plc和plc控制变频器呢,现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