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想用S7-200与绝对编码器实现位置控制,编码器输出八位二进制格雷码。将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以后发现码不连续无法判断方向和位置。请教高手!

网友A:
不连续应该是你的转换速度没有计数的速度快,这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用编码器作什么,可以在停止后,再转换
如果判断方向,不用转换的啊

网友B:
提问形式的主题贴发贴时请选择“提问求助贴”,否则是要被扣分的;

楼主:
编码器输出八位二进制格雷码。不用高速计数器。只是将格雷码变换成连续码用于定位控制

网友A:
如果不用高速计数,好像是无法接线的吧
把你的接线图与程序相关内容放上来看看

楼主:
CPU为222.CN如果用高速计数器只能用I0.0其余的七根线就没用。这种位置控制为了解决行车定位控制

网友C:
此为绝对编码器,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的?
每个厂家输出的格雷码是不一样的,要看说明书,有些输出的是反码,如果你用格雷码去读就会出错。
建议先求反再用格雷码的指令转为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