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哪位大哥知道哪里有FANUC PLC编程软件下载?谢谢

网友A:
是要Fanuc的Ladder软件吗?

网友B:
是GE FANUC(PLC)还是FANUC LADDER(数控机床),要分清楚。

网友C:
呵呵;GE提供试用版的;但到期后只能格式化系统重装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GE FANUC(PLC)还是FANUC LADDER(数控机床),要分清楚。
PLC编程软件

网友D:
versa pro行吗?
还是me?
什么类型的PLC?
一者文件太大,看什么地方能下载吧.
二是都要授权的.
versapro的授权4天有效,再次重装(不需格式化系统)又有4天的有效.也可以进注册表改时间计数,延长有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