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1 计算在制动过程中,电机产生的最大制动功率Pmax。
2 选择制动电阻时还必须满足下面的条件:Pbr≥Pmax。其中Pbr为根据不同的工作周期标定的Pbr5、Pbr10、Pbr30、Pbr60和Pbrcont。
3 电机在400秒中产生的能量一定不能超过电阻器的热损耗容量Er。如果Er的值不够大,可以使用4个电阻器联合使用,其中两个标准电阻器并联,另外两个串联。4个电阻器联合使用时的Er值为标准电阻器Er值的4倍。

网友A:
制动电阻的散热应该怎么做啊?是不是柜子里要有冷却装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阻的散热应该怎么做啊?是不是柜子里要有冷却装置啊

制动电阻设计的是波纹状的,本身就能散热;如果环境温度过高可以用风机吹;

制动电阻的主要参数是功率和阻值;要是怕散热不好就加大功率减小阻值;^_^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呀^_^

楼主:
如果功率比较小就不用外装冷却装置,如果功率比较大就加装散热风扇强制冷却!

网友C:
根据变频器要求不大于的制动电阻值选择

网友D:
有没有经验公式和禁言数值之类的表格,方便使用呢?

网友B:
^_^现在选择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变频器的说明书都有相对应的表格,你应该用多大或是什么样的电阻箱等;^_^现在是买方市场,卖家给配备的都很全^_^

网友E:
不错,现在选择电阻说明书里都有了很详细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结果是怎么来的?许多人都很好奇的。为什么要这么选呢?因此,网上总是有人在不厌其烦的问这些类似的问题。

而楼主给出的话题只讲了一个引子,^_^,像是话说了一半就咽回去了。不说了。为什么?按最制动大功率选,这对呀,接着说,怎么计算呢?由最大功率,怎么求出电阻值和电阻功率呢?电阻功率与实际的制动功率有关系式吗?如果在400S制动时间以内,制动功率是变化的,怎么计算他的能量?等等。这些都是问题呀。

上述问题,有些是经验而来,有些是公式而来,有些是通过实践自己总结的,甚至是自己实验得到的结论等等,所以选择制动电阻选择,成了说不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