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刚开始接触伺服电机时,不怎么会选型,不知道那个“转动惯量”参数是什么意思,问了别人,也没有问得明白。无奈先买了一台中惯量的再说。

电机买回来了,安装到设备上,开始系统调试。由于整个机械结构的转动惯量比较大,超过了伺服手册上说明的电机的15倍,我们又增加了3倍的减速机。这样,整个系统换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就变为了原来的九分之一。因为转动惯量比是变速比的平方,速度减小,力矩成比例增加,转动惯量成平方比例减小。

在设备的调试过程中,起初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对转动惯量的理解也不深。直到有一天,工艺要求改小设备的变速与减速时间。我在程序上改小了减速时间后,一试机,就在伺服电机停止的一瞬间,看到电机突然有个反转的动作,然后又回到正常的停止位置。当时我们看到后吓了一跳,后来才明白过来,系统的转动惯量决定着电机的加减速时间。

简单说,就是如果整个转动系统的转动惯量很大,就只能加大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否则可能造成定们不准或系统报警,或损坏电机与机械传动结构。如果整个系统要求动作的快速响应,那么就要减小系统的转动惯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很小,很轻的机械可以快速的移动、变速与停止了。

网友A:
转动惯量是一个无法计算的值,有一个很大浮动性。我一般都只是凭经验来调整。比如我这个图像上的机器就是一个转盘,做一个四工位转台。设计转速30转左右。4极普通电机,减速40:1。定位采用感应开关控制离合方式定位。但是最终还是不行,也就是出现上述的这种动作。停止时会向回弹。于是加变频器调速。只到调到15HZ,这时停止时就基本上平稳。但是不久又出现这种问题,同样的转速为什么又不行了呢?按我的分析是:开始是新机,各部位没有磨合,所以能满足要求,但磨合期过后就不行,惯性增加,所以就停不下来了。
  解决方式:在不增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只有修改程序。变频器采用多段速控制方式,在触摸屏上设一个时间调整开关。让转盘快速转动一定的时间,然后以低速转动到位,这种方式就算是今后的惯性再变大也没有问题,因为可以在屏面上调时间来控制这个快速区。低速可以调变频器。
 当程序修改后根据实时情况调整好速度,完全可以达到使用要求。快速由以前的15HZ升到30HZ,慢速改为4HZ。这样转动一个工位的时间由以前的6秒提高到2秒,时间上来说提高了3倍。客户非常满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搞设计的人员最好是机电一体化最直接证明,这台机器的机械和电路完全由我一个人完成,这样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自己里都很清楚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A:
在本议题中,谁能说出自己的好的经验,都可以加分,因为转盘在非标自动化机械里面越来越重要,并且是一个难啃的骨头。请大家多多参与。

网友B:
^_^这样的设备俺做的比价少,上次做了一个切割橡胶带的活,要求不高,采用的变频器定长;也是惯性这里不好处理;

俺个人认为,

1、在长度快到的时候提前减速;减到比较低的速度;做折线频率运行;

2、多次实验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和位置进行切割;惯性带来的问题就是位移和时间的变化,主要还是多调整找出一合适位置;

楼主:
所谓提前减速,就是加长了减速的时间,也就是速率变化的概念。
就怕定位的距离短,要求速度还高,这就不好办了

网友C:
在做转台机构时,最好计算转动惯量,卖分割器的一般会要求你这样做,也会提供计算的方法

网友D(2009-01-28):
分析得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E:
请教
既然转动惯量的大小决定电机加减速时间的长短,两者呈正比。那么比例关系有没有呢?或者有什么经验性的关系?其与结构的形状、负载惯量是否有联系。

网友A:
偏心越大,惯性越大;重量越大,惯性越大;直径越大,惯性越大。
在设计的时候,尽量克服上述问题。
下图中,那些孔就是为了减轻重量而设计的工艺孔。

网友F(2009-02-28):
想问以下,转动惯量是如何测试出来!

楼主:
在伺服放大器上有个对应的显示,可以显示即时的转动惯量

网友G:
惯量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同种功率一般分三种,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三种,我们在机械设计的时候大概都算出执行机构的功率,然后打家都不知道怎么去选,其实是这样你如果选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小车拉大马,或是大马拉小车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举一例,同样8斤重物,让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来搬一起跑50米,肯定胖子用2分跑完瘦子用5跑完。也就是说不要用小惯量带超过自身能带动负载,那样虽然能带动但是很费劲,容易损坏。不稳定等等,小车拉大马,或是大马拉小车也是最好的解释。

网友H:
学习了   厉害呀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伺服马达,所以前辈们又什么好的资料i发给我呀
谢谢大家了  我的邮箱是hbutxuxiantao@163.com

网友I:
这两天学习机床设计手册,现学现卖:

一般要求机械传动装置折算到伺服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Jt<=(1/3-1/4)JM,JM为伺服电机转速惯量。

圆柱体(圆盘)转动惯量J=(mD^2)/8
如果要折算到电机轴上,需要考虑传动方式,不同传动方式,折算方法不同,一般齿轮减速,除以减速速比的平方即可。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真正决定系统稳定性、精度的,并不是电气设计人员,而是机械设计人员。在伺服电气部分确定之前,机械要做许多事情:导轨选择阻尼计算,机械传动链的固有频率计算,机械传动刚度计算校验,力矩计算校验。一个机械刚度计算里有5、6种东西都要算。

虽然这是机床设计的内容,对非标设备也有指导和规范性参考。我们现在中国的国情,有竞争力的民企,就差在一个规范、向上;没竞争力的国企就不消说了。

反正俺在做设计之前之后,都会尽量学一些规范,思考一些原理性的东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有机会还要和楼上各们老大多学习

网友I:
楼主机械的惯量超过了电机15倍,虽加3倍减速,如果是齿轮之类线性减速的话Jt=JM*15/9,大约是电机惯量的1.67倍,在这种情况下,要快速响应并且保证微米级精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J(2009-06-06):
前辈们辛苦了!在下学习了!

网友K(2010-07-18):
转动惯量和质量的概念是一样的,转动惯量是转动的惯性的意思,质量是直动的惯性的意思。用牛顿定律分析很管用。

网友K:
到三维软件里面,设定好材料密度,计算一下

网友L:
转动惯量可以计算的啊,只是学过的东西还给老师了,应当是和转动物体的质量、回转半径、体积形状等有关的,可以在网上查啊;我们从事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生产销售,有专业工程师,欢迎交流: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M:
转动惯量是刚体转动时惯性的量度,其量值取决于物体的形状、质量分布及转轴的位置。
其数值为J=∑ mi*ri^2,式中mi表示刚体的某个质点的质量,ri表示该质点到转轴的垂直距离。

网友N(2010-12-07):
分析的很好,很实用,大家分享

网友O:
分析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P(2011-03-04):
不要忘记速度,加速度。快速响应少不了这些参数。

网友Q:
转动惯量的测量有好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应用中学学的重锤测试法,根据M=Jα进行计算。该方法的计算比较粗略,还有一种较为精确地方法,就是用标准飞轮进行做差计算。

网友R:
我最近也要做个转台,还不是很了解,学习中。。。

网友S(2011-05-30):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是一个无法计算的值,有一个很大浮动性。我一般都只是凭经验来调整。比如我这个图像上的机器就是一个转盘,做一个四工位转台。设计转速30转左右。4极普通电机,减速40:1。定位采用感应开关控制离合方式定位。但是最终还是不行,也就是出现上述的这种动作。停止时会向回弹。于是加变频器调速。只到调到15HZ,这时停止时就基本上平稳。但是不久又出现这种问题,同样的转速为什么又不行了呢?按我的分析是:开始是新机,各部位没有磨合,所以能满足要求,但磨合期过后就不行,惯性增加,所以就停不下来了。
???解决方式:在不增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只有修改程序。变频器采用多段速控制方式,在触摸屏上设一个时间调整开关。让转盘快速转动一定的时间,然后以低速转动到位,这种方式就算是今后的惯性再变大也没有问题,因为可以在屏面上调时间来控制这个快速区。低速可以调变频器。
??当程序修改后根据实时情况调整好速度,完全可以达到使用要求。快速由以前的15HZ升到30HZ,慢速改为4HZ。这样转动一个工位的时间由以前的6秒提高到2秒,时间上来说提高了3倍。客户非常满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搞设计的人员最好是机电一体化最直接证明,这台机器的机械和电路完全由我一个人完成,这样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自己里都很清楚该怎么去解决。

除了第一句话需要更正下,其他内容我非常赞同。
转动惯量是有相应的计算公式的。
如圆柱体转动惯量J=0.5*m*R2(丝杆、齿轮等接近圆柱体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即转动惯量与质量、半径的平方成正比。也是9楼零件为何要打孔的理论依据。

网友T(2011-08-16):
电机惯量问题
最近做一个项目,牵涉到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机械结构大概是这样:伺服电机直接连接一个72齿的同步轮,然后经过同步带带动10个齿数位18的同步轮,控制要求需要小同步轮的高速定位旋转,并且需要控制其快速停止,我想请教下各位我的伺服电机应该选择低惯量的还是高惯量的呢?
   我上网查找而来下资料,说是低惯量的电机制动性能好,启动、停止的反应很快,高速往复性能好,适用于直线高速定位;而高惯量适用大负载、平稳要求高的场合,如圆周运动。  现在我的控制是要走圆周的,但是我却需要低惯量那样性能的电机,所以就比较迷糊了。请指教下!谢谢。
   另外,我那十个同步轮带的负载是很小的。大同步轮的直径是113mm,小同步轮的直径是28mm,同步带宽15mm,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3000r/min。

网友U:
深圳佳莱净化http://www.jinghuasz.com

网友V:
以后会用的上的,多来学习一下

网友V(2012-03-10):
非常受用,学习了

网友W(2012-08-22):
引用 网友X:
为何说惯量不能计算?,你看一下吧
伍工说的是对的,转动惯量是可以计算的

网友Y(2012-10-24):
可以计算,也可以调试电机的时候,让自动计算。这些我接触的比较多,比如伺服电机直驱圆盘,通过减速机驱动圆盘,还有通过同步带驱动。最麻烦的是通过同步带驱动,有时皮带都没张紧就叫我调。如果用力矩电机就好调很多。

网友Z(2013-01-20):
学习了,句句真言

网友AA(2013-12-24):
转动惯量可以计算出来的吧?大学物理都讲过,用微积分的方法

网友AB(2018-09-25):
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