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1变频器与电机相连时,不允许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绝缘电阻,否则兆欧表输出电压会损坏变频器。 2电机首次使用或长时间放置后再接入变频器使用前,必须对电机进行绝缘电阻测量,测量值不应小于5兆欧,如果阻值过低会损坏变频器。 3变频器使用期间应控制环境温度不要超过40°C。 4不得用空压机来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

网友A:
如果长时间不通电时,变频器内部的电解电容器的特性会发生恶化,长时间不用时,在一年左右要通电一次,通电时间不能低于30分钟。另外,不要进行二次侧的配线及运转

网友B:
想问一下,为什么4不能够用!
是不是怕有水分!

网友C:
4不得用空压机来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

^_^老哥,这一条为什么不行呀,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弄的,没见出什么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不得用空压机来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

^_^老哥,这一条为什么不行呀,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弄的,没见出什么问题呀。
那是你用的气压小的缘故

网友E:
说的对的,空压机很容易把水汽吹进变频器,是灰尘结块致使变频器局部短路!

网友C:
^_^是我脑子没转过来,我们维修用的是自备的小的气泵,和你们用的大家伙不能比呀,

^_^建议工厂都买个小的气泵,用来清理控制柜灰尘,很方便的^_^

网友F:
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绝缘电阻时,电机什么都不要接的,要将线断开的

网友B:
一般有调节阀调节气压大小,还有过滤阀,过滤油雾和水分的!

网友G:
1所说的注意事项,我以前还真没注意。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学习 了谢谢

网友H:
又长见识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