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如图示,一个交流单相发电机,输出采用可控硅电子调压方式,负载为纯电阻。试问其功率因数随可控硅的导通角变化而改变吗?^_^

网友A:
个人观点:一般电路中不同分支回路功率因数应不同分析,整流器(可控硅)前后功率因数并不相同。

整流器后,纯电阻负载,近似认为其功率因数为1。
全桥可控硅前,有传统的理想公式(现翻教材得到的,呵呵)根号下(sin2a/2Pi+(Pi-a)/Pi)。

另外,传统的电力功率因数一般指正弦波基波功率因数。严格来讲,可控整流电路已经很大地偏离了正弦轨迹,究竟这种电路的无功因数如何定义,似乎还没有统一的有说服力的说法。

我一直觉得这种基础性的问题,很难

网友B:
会因为导通角的变化而变化,不是因为负载和可控硅的原因,是负载变化引起发电机的感性变化引起的。

楼主:
谢谢2楼、3楼精彩分析。先封精致谢。然后继续下面的讨论。

功率因数的定义,不是电流与电压波形的相差的余弦吗?那么图中的电阻负载,电压和电流的波形相位差应该等于0了,也就是说,在直流侧的功率功率因数为1了吧?那么对于同步发电机来说,他的负载不是纯电阻嘛,尽管是可控硅整流,纯电阻负载的发电机,功率因数不为1吗?

为什么针对可控硅整流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侧,功率因数会不一样呢?

楼主:
如图示,这个电路的功率因数应该为1了吧?

图示中的双向可控硅表示为固态继电器,是过零关断的电子开关。电阻R1/R2/R3是有级的纯电阻负载调节。这个电路功率因数应该在1附近了。^_^,但它是有级的调功。感觉很不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3楼精彩分析。先封精致谢。然后继续下面的讨论。

功率因数的定义,不是电流与电压波形的相差的余弦吗?那么图中的电阻负载,电压和电流的波形相位差应该等于0了,也就是说,在直流侧的功率功率因数为1了吧?那么对于同步发电机来说,他的负载不是纯电阻嘛,尽管是可控硅整流,纯电阻负载的发电机,功率因数不为1吗?

为什么针对可控硅整流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侧,功率因数会不一样呢?

功率因数的宏观定义,似乎用有功/视在,更不容易有分歧。如果只是相差的余弦,那么,非正弦波的功率因数该如何用物理去理解?如果用余弦来解释,那只能解释为“基波功率因数”,但非正弦波形的基波成份大大减少,谐波成份大大增加,这时的“基波功率因数”有又什么研究价值呢?所以,采用有功/视在,更有价值一点儿。好象有资料认为,非正弦电路的功率因数,尚无广泛被接受的理想定义。我等就更没能力定义说明这个问题了。

个人理解,可控硅象电感电容一样,属于非线性负载,而且并非是单入单出的负载。如同一个电容与电阻并联,我觉得,并联之后的总负载有一个功率因数,而电容、电阻各分支也各有一个功率因数,这些功率因数并不相同。

网友A:
引申一下三楼的解释,这样说可能更容易理解:正因为可控硅调了角,导致回路中电压、电流偏离了正弦波形,富含了谐波成份,在这些高次谐波成份的影响下,电源(电机)的感抗发生了改变,整个回路的电感发生了改变,但电阻没有因为谐波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回路的阻抗角、功率因数发生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网友A:
翻开电力电子技术,可控硅是非线性负载,有固定的传递函数。Ks*e的(-Ts*S)次幂。Ks是电路中的比例系数,Ts是整流电路平均失控时间,不同整流方式数值不同。

把上式按泰勒级数展开,由于Ts都是毫秒级,忽略高次项,则传函约等于Ks/(Ts*S+1),即为一阶惯性环节。当然,考虑复变量S=jω并不确定,经过计算******(省略),当整个系统系统频率特性的无休止频率ωc<=(1/(3*Ts))的时候,这个近似是成立的。

同样电感特性是jωL=Ls,电容是1/jωC=1/(Cs),电阻就是线性R,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传函来理解其在电路中对功率因数的影响。其实简单把S当作jω来看,就很容易理解,非线性元件特性大小、对回路影响与系统电源的频率是相关的,只有线性电阻是不变的。

哈哈,俺不是搞变流的,也不专门搞传动,借老版主提供的机会,找课本短时间翻了翻,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了。

楼主:
嗯,却是精彩的发言。非常的感激!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看似简单的,却一直是不注意关注的问题。就是功率因数,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将一个同步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因数达到1附近,而且还能做到负载的任意可变、可调。一开始想简单了,结果发现似乎不这么简单,^_^,手头的教科书抓不到,故在此发帖讨论,寻求帮助。

如此说来此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因为,只要想无级调功,谐波是不可避免的,有谐波的存在,就不可能功率因数为1了?那IGBT的调功,不是号称功率因数可以接近1吗?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讨论,随便发言即可,无需顾忌什么。嘻嘻嘻。

再次感谢楼上的帮助和指教。特别是将教科书的内容变为自己的理解的发言,本人尤其喜欢。并佩服之!

楼主:
这个电路将可以实现功率因数近似于1了。有谁想讨论吗?

网友A:
这个电路相当于发电机、可控硅、电容、电阻啊,感性无功由发电机、可控硅来,容性无功由电容取得,相当于进行了串联补偿

楼主:
噢,10楼的电路,采用的是IGBT整流器。通过对发电机电压、电流同相位的调节,实现无级负载的可调节,而且保证功率因数接近1。

网友A:
没有理解10楼图的奥义,觉得这电路很奇特。我认为没有可控元件,电路一样工作,因为桥臂上有两个二极管,有它们在,可控元件如果导通方向与二极管相同,就没有调节的意义了,除非相反;另外一个桥臂上以两个电容来替代,什么样的聪明人想出有这样的电路,呵呵。

我坚持认为,功率因数的改善,本质原因是那两个电容,假设电路中没有电容这样的容性负载,任凭整流电路怎么搭,都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电路的功率因数如何用公式来描述?恐怕得重新翻书本基础找找了,呵呵

楼主:
^_^,受教了,我还要好好看看这个电路,再说吧。谢谢楼上!

网友C:
没有看懂10楼电路的意义,如果IGBT晶体管不导通,只看二极管组成的回路是一个普通的倍压整流电路,负载接在上面。IGBT在二极管同向导通没有意义,反向导通却把刚才充电的电容器和交流电的另外半波叠加起来短路了,导通时间稍长,还可能对电解电容器反向充电,容易出事——先是这样的看法

网友D:
本人理解:1、途中二极管的极性弄反了。本意应该是为了防止晶闸管反向关断时过高的反向电压击穿晶闸管。2、电感的作用有两个,其一是为了防止过快的电流变化即di/dt,保护晶闸管。其二使电流滞后电压相加在晶闸管上。这就能保证了电流过零点时,电压大于晶闸管的阀值电压。从而保证晶闸管导通时的电流和电压更好的同步。大的电压能加速晶闸管导通。3、电流检测的目的,其一是检测电流。其二有可能是检测电流的过零点,好与触发脉冲相配合,达到提高功率因素的目的。本人愚见,本电路在使用是最好还考虑一下纹波电流对电容的影响。根据我的理解,那两个电容(电容组)的使用寿命不是很长。在大功率的情况下,最好还要考虑两电容(电容组)的均压。

网友D:
图中若为IGBT其分析一样

网友E(2009-01-28):
精彩的发言。非常的感激!

网友F:
高手的争论。偶打酱油

网友G(2009-03-20):
我们做电机试验的时候,有个低功率因素法,测量的时候很难做到准确。

网友H:
测量平均功率因数的方法:
电路中接入有功电度表与无功电度表,隔一段时间后如一天,十天或一个月再读取数值
通过计算就可以求出功率因数,这也是供电局计算一个月平均功率因数进而加减电费的方法。

网友I(2009-06-16):
此图中,同步发电机是感性负载,电阻是纯阻性负载,纯阻性负载的功率因数基本为1.00。发电机的负载电流大小随可控硅开放角的改变而改变。一般开放角越大,电机的输出功率增加,电阻值不变,自然电流增大,发电机的负载率也增加,功率因数就越高,反之亦然。(异步电机的负载率与功率因数成正比,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最低,发电机与电机的原理是可逆的)
我们讨论的是该电路中功率因数的变化,而不是可控硅全控方式谐波产生的影响。以上只是一个实验电路。

网友J:
高手过招,奄得益。呵呵,谢了

网友K:
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有同感。

网友L(2009-07-17):
看看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定义就知道了,用电压电流的相位差来计算功率因数,一般只适用于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定义就知道了,用电压电流的相位差来计算功率因数,一般只适用于纯正弦波。
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定义呢?简单的介绍下。

网友L:
功率因数的定义:
  功率因数用于衡量输入有功功率与输入视在功率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PF=P/S
  功率因数越高,输入有功功率所占的比重越大;当功率因数为1时,输入的功率全部被作为有功功率吸收。

   在正弦系统中,P全部是基波分量所做的有功,S也全部是基波分量的视在功率。但是在非正弦系统中,P和S都不是基波分量,而是所有电压、电流的直流分量和各次谐波分量所做的功。

--以上是顺便从网上摘录的,可供参考。

楼主:
^_^,非常感谢工控节能大侠的回复。哪能不能说说(简单通俗的)正弦系统功率因数与非正弦系统的功率因数计算的区别?难道不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或者说,对于非正弦系统的功率因数计算,不是依据包括谐波在内的电压电流波形的相位差吗?

网友L:
简单地说,PF=P/S是普遍适用的公式,当系统的激励为正弦信号时,这公式就可以简化为电压与电流相位差的余弦。所以在广泛使用的正弦电路中,根据电流电压的相位差就可以计算出功率因数。这如同电路的正弦稳态响应可以通过简单的相量计算可以得到结果一样,如果不是正弦稳态响应,就应该列微分方程求解,对正弦稳态响应也可以采用列微分方程的方法求解,但比相量计算要复杂,而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_^,封精鼓励下。辛苦了。

能不能继续介绍下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算法的思路和方法,仅简单的、通俗的描述即可。

网友L:
对于顶楼的电路的功率因数

楼主:
^_^,再封精以示感谢!非常高兴看到楼上的回答!谢谢!

网友L:
我是新来的,楼上的朋友太客气了!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太精通或者不熟悉的东西,到论坛的目的就是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探讨,取长补短,增长知识,对人有利,对己也有益。
  祝论坛越办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新来的,楼上的朋友太客气了!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太精通或者不熟悉的东西,到论坛的目的就是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探讨,取长补短,增长知识,对人有利,对己也有益。
  祝论坛越办越好!
说得很好。是的,互相交流,增长知识。这也是论坛的目的和魅力。希望你更多的参与!

网友M(2009-08-26):
看似简单,其实真很难。

网友N(2009-12-24):
学习了,这样挺好的。在现实中难得,太忙了。呵呵

网友O:
搞的这么专业,呵呵,解释不了,帮你顶下

网友P(2010-03-02):
你经典呀,不错

网友Q(2010-09-20):
实在没有看明白10楼的那个图,要就它是IGBT吧,可能真的接反了这样才能解释,但是如果是IGBT的话,它只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是可控硅的话,也只能控制它的导通个位角,真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线性的把它调下来的,波形也不失真……

网友R:
45楼说的对那个图是有问题的。

网友S(2011-05-17):
受教育了!!!!!!!!!!!!

网友T(2011-06-21):
这让我觉得进这个论坛没错。祝愿论坛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