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因为交流伺服可以有瞬间大扭矩输出,进行力矩控制,这是步进无法做倒的.
但是要作到快速起停,伺服总是受其响应频率限制,而步进电机基本不用考虑响应时间的问题,但其有严格的启动频率和加速要求.如果是高频启动,伺服从接到脉冲到整定结束的时间会比步进的加速时间快
如果在控制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我还是比较喜欢用伺服,

网友A:
一般步进电机的扭矩小,转速低,还要自己在控制系统里面做闭环,精确定位时,编程要求较高。
但价格比伺服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3&ID=169690

参考这个;
应该是各有千秋,斑竹的帖子详细啊!
斑竹可以结贴不用在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