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以其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使用方便、控制程序可变、体积小、功能强等特点,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产的机床、轧机、喷涂生产线等机电设备,普遍采用继电器控制,由于继电器的自身特点,对电气元件故障的识别能力较弱。为了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机床的加工效率,采用PLC对控制系统进行改造,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采用PLC对原有继电器控制的机电设备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完成系统工作所需要的控制功能以外,还非常有必要考虑机床电气元件本身故障的自动识别和处理。

  一、机床电气系统进行PLC改造的基本方法

  利用PLC改造机床电气系统,可大大简化电气线路。它的设计方法是,将各个电气元件直接与PLC的各个输入、输出端口相连,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各线圈的状态由逻辑程序确定,元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串联或并联,所以线路简单,而逻辑关系由程序确定,维护和设计比较容易。

  1.1 电气元件与PLC的硬件连线

  电气元件与PLC的连线主要就是将控制电路所需要的各开关、按钮、继电器触点、接触器辅助触点等连到PLC的输入端口,并确定各触点对应的端口号,1个元件的多个触点一般只需要连接1个输入口。继电器线圈、接触器线圈、电磁阀线圈、指示灯、照明灯等耗能元件连接输出端口,然后建立输入、输出端口分配表,各端口号将是逻辑程序进行逻辑运算的重要逻辑量。

  1.2 逻辑程序设计

  在将各元件与PLC的端口连接以后,还需要编写逻辑程序,确定各输出端口得电、失电的逻辑条件,从而控制各输出端口对应耗能元件的状态。逻辑程序的编写应根据机床的控制要求和原来继电器控制线路中的逻辑关系进行。PLC在运行时,能够采集各输入端口的状态,并根据建立的逻辑程序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控制各输出端口,使与输出端口相连接的各线圈得电或断电,从而控制电动机、液压系统和其他电气元件工作,即通过开发逻辑程序代替原来元器件间的串、并联接线。

  采用上述方法可以完成机床工作所需要的控制要求,结合PLC的功能特点,可以考虑在已有的元器件基础上通过编写逻辑程序或者根据需要添加少量元件就能实现机床的故障自诊断,这对于提高机床的可靠性、高效性、易维护性、避免事故的进一步发生是非常有利的。

  二、故障的自诊断设计

  2.1 开关信号量的故障诊断设计

  PLC控制机电设备时,设备中的开关、按钮、继电器的触点等开关信号与PLC的输入端口相连,每个输入端口在PLC的内存中为1个地址。通过读取PLC输入位的状态值作为识别开关量故障信号的依据。诊断开关量故障的实质是将PLC正常的输入位状态值与相应输入位的实际状态值作比较:如果二者比较的结果是一致的,则表明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若不一致,则表明对应输入位的元件处于故障状态。下面就常用的几种诊断方法作一叙述。

  2. 1. 1 逻辑错误故障检测诊断法

  在机床设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控制系统的各个输入、输出信号和内部继电器的信号之间存在确定的逻辑关系,一但输入元器件发生故障,就会引起逻辑错误,控制系统不能按设计的要求进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元器件发生的故障,建立元器件故障发生时的逻辑关系。因此,一旦故障发生,就能作出相应的警告和处理,如停止进给,停止主轴转动等。

图1所示的组合机床滑台工作时检测3个行程开关X00l(起点), X002 (快进终点),X003(工进终点)是否正常的逻辑程序。Y030, Y031,Y032表示快进、工进、快退。表示在任何一个工作状态下,这3个行程开关任何2个都不应该同时闭合,如果同时闭合,则表示有行程开关失灵的故障发生,应该进行停机检查。
  2. 1. 2 附加触点连接诊断法

  在进行机床的PLC改造时,往往只是根据系统控制的需要,接入最必需的外部输入元器件触头,这可以节约输入点数。但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可以考虑把一些非常重要的元器件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分别接到PLC的2个输入点,并在软件部分加上相应的检测判断程序,以实现在出现卡死或失效时能准确找出故障所在。

  如在电气控制系统中有一中间继电器K,其一常开触点与X401输入端口相连,为了能够自动判断继电器K是否卡死或失效,现将其常开触点与X401相连,另一常闭触点与X402相连,如果卡死或发生失效,在继电器K线圈得电时,常闭触点断开了,但常开触点没有闭合;我们可采用图2的逻辑关系进行检测,即可发现故障。所以,在端口数量有多余的时候,多串入1个常闭触点,有利于准确发现故障。

自动机床在工作循环中,各个动作都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超过了规定的时间限制还没有完成动作,则可认为是机床设备运行出现故障,因此可以在被检测工步动作开始时,同时启动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应比正常工作所需时间要长一些,如果定时器有输出信号则说明已出现故障,然后可以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图3表述了在组合机床上快进转变为工进时的故障检测程序,Mll0表示快进工步,压下行程开关后,应转变为工进,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时间限制未切换,应视为在快进工步上出现了故障,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是行程开关,也可能是液压元件或其他电气元器件。虽然不能确定是何种故障原因,但能确切地控制故障的继续发生。

  2.2 模拟信号量的故障诊断设计

  由于PLC具有模拟量的处理功能,在进行机床PCL控制改造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能反映机床工作状态的参数,如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机床重要机械部件的温度、振动等参数,可以考虑选用相应的传感器或变送器与PLC的专用A/D模块对机床工作参数实现实时检测,并与极限要求值进行比较,以判断机床工作状态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则可以进行显示、报警或者停机等处理。机床设备参数的检测流程框图见图4。

网友A:
^_^东西是不错;想问问楼主现在改造低端的机床还有用PLC的吗??我怎么见的都是用数控板的呀。学了那么长时间的PLC都没用上,现在都想改学单片机了^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_^东西是不错;想问问楼主现在改造低端的机床还有用PLC的吗??我怎么见的都是用数控板的呀。学了那么长时间的PLC都没用上,现在都想改学单片机了^_^

一般的非标,专用设备用PLC的比较多。但一些标准的数控机床,用数控板的较多,价格低,程序固定。

楼主:
台州做机床的比较多,不过一般没有用PLC的;
只有一家用三菱30点的;

网友C:
现在的机床控制理念和老设备不一样,很多电路用继电器是不可能完成的了。这些电路并不一定非得是数据处理和步进伺服控制。对于故障处理方面来说,PLC控制的设备处理起来非常方便。只要知道I/O的分配,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故障点。对于有电脑和相关软件的维修人员来说,就算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机器和电路,也是非常容检查出来的了。
 我修过一台上海第一机床厂的冲床。当时的故障是停机不准,找不到位置,厂家要求更换角度控制器,真是个大工程。厂家买好后要我给换上,呵呵,我还真没有这个能耐。该机使用三菱PLC,我接上电脑后,在线监测,程序很简单,故障的确是角度控制器里面的一个开关不能接通。换上开关后机器正常。
 当然修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这也是要有相当的经验才行。新手要多动手多练,看书和背理论这都是没用的。

网友D:
现在有“嵌入式”PLC(其实就是用PLC的编程软件去控制单片机的应用程序),即有单片机价廉的优点,又有PLC灵活、可监控的特色。这种板子成本只是品牌PLC的几分之一,抗干扰等性能优于单片机。而且集成了485通讯、232通讯、AD/DA 、PWM、二线数码管显示驱动等PLC需要另买模块才能实现的功能。很适合中低端的小批量设备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