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请教个问题

X001按钮会触发一个PLSR指令
比如
PLSR D201 D203 D205 Y001  (D8142是存储的当前输出脉冲数)
接下来做一个比较
CMP D203 D8142 M21  (那如果D203等于D8142,就执行M22的执行)
M22会触发一个M50
M50会触发另外一个PLSR指令

我想怎么样才能让触发M50的时候暂时不要触发另外一个PLSR
而是让X001也就是同一个按钮下一次按的时候再触发另外一个PLSR

请教了这该怎么解决,麻烦给个图看下!~
还有这类问题属于PLC的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还是没有描述明白;
触发另外一个PLSR指令,具体是什么?
脉冲发送完毕后,执行完毕标志就会为ON,你用CMP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B:
说的是不怎么好懂,但我看明白大概意思了
你可以用一条PLSR指令的,定位后,传送不同的定位值到相应的寄存器里就可以了,这样就用不到M50。每次定位完成后,你再按一下铵钮,进行下一个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一条PLSR指令的,定位后,传送不同的定位值到相应的寄存器里就可以了,这样就用不到M50。每次定位完成后,你再按一下铵钮,进行下一个定位

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让我多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C:
楼主描述的问题不是很准确,应该不是一起发,还是先后发的
既然知道要发多少了,就直接指定发的脉冲数就好了
没有必要再去做比较
发脉冲编程方式有多种,几个指令分开写也可以,按3楼用变址改变也可以,只是前面的触发条件要按你的想要的要求去编就好

网友D:
我看明白你的意思了,因为我上两天也问过一个类似问题.
我是个初学者,不知道有没有说对,说对了的话你要感谢wushulin是他告诉我的.

网友D:
发个图看一下,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