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水力发电厂安全性评价内容包括生产设备、劳动安全和作业环境、安全管理三大方面。
一、生产设备安全性评价
(一)水轮机
1. 水轮机整体运行的工作状况
   (1)水轮机水导轴承摆度值是否在标准范围内。
   (2)水导轴承处的振动值是否在标准范围内。
   (3)机组在运行中,对蜗壳水压、顶盖水压、尾水真空等的监测是否完善。
   (4)运行中的机组在导水叶开启或关闭过程中,导叶接力器活塞是否存在卡涩或其他异常状况,控制环、拐臂等转动是否灵活,控制环是否存在跳动现象。
   (5)机组在运行中,顶盖法兰面、导水叶套筒等是否存在异常漏水现象。
2. 水轮机本体技术工况
   (l)转轮。①转轮叶片汽蚀、磨损状况(汽蚀、磨损面积、深度)是否严重,转轮叶片及上冠、下环与叶片连接的焊缝等处是否有裂纹等缺陷。②泄水锥紧固螺钉是否存在个别掉落现象,加固焊缝是否裂开。③转轮叶片是否有裂纹、变形,转轮和水轮机大轴连接螺栓的安装是否符合《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的要求;④转轮上、下迷宫环间隙是否在设计允许的范围内。
   (2)导水机构。①导水叶状况。导水叶磨损及背水面汽蚀(汽蚀面积、深度等)现象是否严重;导水叶封水面是否完整无损、端面及立面间隙值是否超差。③导叶接力器。导叶接力器水平度是否符合要求,地脚螺栓是否存在松动现象;接力器动作是否灵活,漏油量是否超标准;接力器压紧行程是否在规定值之内;带销锭的导叶接力器,其锁锭装置是否能正常投入与切除。③双连臂连接螺栓紧固,不松动,剪断销及信号装置完好。
   (3)轴承及主轴密封:①水导轴承是否存在下列缺陷:转动油盆漏油;轴瓦温度过高超限或接近限值,冷却器危及安全运行;轴瓦乌金脱胎龟裂等未彻底处理;轴瓦间隙超标;瓦面接触点超出规定范围,局部不接触面积超过标准。③大轴水封不喷水。
   (4)蜗壳及尾水管:蜗壳表面防锈层是否完好,拼接焊缝是否存在缺陷;尾水管管壁汽蚀、磨损状况是否严重;十字补气架是否完好,补气管根部固定是否牢固;补气装置是否正常投入。
3. 油压装置及调速系统
   (l)油压装置。①集油槽、漏油槽是否渗漏,集油槽内的滤网是否存在缺陷;②压力油罐的严密性是否符合要求;③油泵及油泵电机是否存在隐患,运转是否正常,启动和停止动作是否可靠;④安全阀、工作油泵、备用油泵的动作值整定是否符合要求;⑤油压降低到事故油压时,紧急停机的压力继电器是否能按整定值要求正常工作;⑥压油罐的自动补气装置及集油槽的油位发信装置、动作是否准确可靠;⑦油压装置所用油的质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⑧压油罐的油位计指示是否准确,油位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⑨压力油罐是否按时进行探伤试验。
   (2)调速器。①调速器电气柜是否有定期测量试验记录,是否存在影响运行的隐患;②电气柜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能否实现自动切换;③测速装置输入信号消失时,机组能否保护所带的负荷,并不影响机组的正常或事故停机;④调速器机械柜是否有定期试验记录,是否存在影响运行的隐患;⑤电液转换器动作是否灵活,是否列入定期检查维护;⑥调速器开机和关闭时间是否达到现场规程的要求,并且每半年检查一次;⑦调速器运行是否稳定,有无振动抽动;⑧调速器机械部分是否存在卡涩或锈蚀,透平油的油质是否合格;⑨紧急停机电磁阀能否正确动作,是否每半年检查一次;⑩甩负荷中,调速器动态品质是否达到要求;
   11 飞摆电动机及飞摆:飞摆电动机温升是否过高;飞摆电动机和飞摆是否同心,转动是否灵活,飞摆针塞是否有卡涩现象;离心飞摆径向和轴向摆动是否超过标准;飞摆钢带是否存在裂纹等缺陷。 12 电液转换器线路内阻及绝缘电阻是否符合线性度要求; 13 电液调节装置的特性是否符合线性度要求; 14 转速死区是否符合标准; 15 调节装置在电站正常工作状态下是否具有抗各种干扰源的能力; 16 各回路间以及回路与机壳、大地之间的绝缘是否符合要求。
4. 主阀及油压装置
   (1)主阀。①主阀本体是否存在危及安全运行的隐患及重要缺陷;②主阀能否动水关闭;③旁通阀及旁通手阀是否存在危及安全运行的隐患和缺陷;④主阀接力器有无隐患、缺陷,有无泄漏;⑤主阀的开关时间是否符合规程要求;⑥主阀锁定装置是否正常,锁定能否正常投入;⑦主阀是否关闭严密不漏水;⑧操作系统液压、控制阀是否有卡涩现象。
   (2)油压装置。①集油槽、漏油槽是否渗漏,集油槽内的滤网是否存在缺陷;②压力油罐的严密性是否达到要求;③油泵及油泵电机是否存在隐患,运转是否正常,启动和停止动作是否可靠;④安全阀、工作油泵、备用油泵的动作值整定是否符合要求;⑤油压降低到事故油压时,紧急停机的压力继电器是否能按整定值要求正常工作;⑥压油罐的自动补气装置及集油槽的油位发信装置、动作是否准确可靠;⑦油压装置所用油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⑧压油罐的油位计指示是否准确,油位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⑨压力油罐是否按时进行探伤试验。
5. 辅助设备
   (1)油系统。①齿轮油泵供油、运转是否正常。②压榨滤油机有无危及安全运行的缺陷及隐患;③真空滤油机的油泵有无危及安全运行的缺陷和隐患,真空泵有无危及安全运行的严重缺陷;真空泵润滑箱的油质、油位是否正常,真空泵冷却水的水质水压是否符合使用要求;④净油箱内的油质是否合格,是否定期进行油化试验;⑤油系统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可靠;⑥管道、阀门是否存在泄漏。
   (2)空气系统。①储气罐。本体是否存在严重缺陷,是否定期进行检验,是否存在缺陷未处理而继续运行的现象;储气罐安全阀是否能正常动作,是否定期进行校验。②空气压缩机及附件。空气压缩机本体有无危及安全运行的严重缺陷和隐患,备用空气压缩机能否正常投运;空压机排污系统能否正常工作,空压机各级安全阀是否能够正常动作。③管道阀门是否存在泄漏。
   (3)技术供水系统。①技术供水系统主备用水源是否安全可靠,水质是否符合要求;②机组冷却水的水压、流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③滤水器、滤网是否存在缺陷,两组滤水器能否互为备用;④检修排水水泵是否存在缺陷,备用水泵能否正常投运,水泵轴承润滑油的油质
、油位是否正常;⑤射流泵能否保持稳定、持续的正常排水;⑥离心式水泵是否存在缺陷,备用泵能否正常投运,水泵轴承润滑油的油质、油位是否正常;⑦深井水泵有无严重缺陷,轴承润滑水的供给是否正常,润滑油的油质、油位是否正常;⑧射流泵能否正常工作,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排水;⑨当集水井水位超过极限时,报警装置能否正常动作;⑩管道、阀门是否存在漏泄现象。
(二)水轮发电机
1. 水轮发电机整体运行工况
   (l)水轮发电机各部摆度值是否在标准范围内。
   (2)水轮发电机各部位的振动值是否在标准范围内。
   (3)机组冷却水供水管路进、出水是否畅通,供水压力是否符合规程要求。
   (4)机组各部轴承的运行稳定温度是否在规程允许范围之内。
   (5)发电机定子绕组、铁芯、热风、冷风等运行温度是否在规程允许范围内,定子、转子是否存在局部过热、温升异常现象。
   (6)机组在运转中,下导油盒是否存在甩油现象。
   (7)高压油顶转子装置(制动装置):①各制动器是否漏油,严密性是否满足标准要求;②制动器与转子刹车环之间的间隙是否符合设计要求;③制动系统管路、阀件等是否存在渗漏现象;④高压油顶转子装置在开机前是否能顺利项起转子,活塞能否自动复位,停机时是否能准确投入制动并自动复位。
2. 发电机本体的主要技术状况
   (l)发电机转子各磁极的磁极键是否存在松动,点焊是否牢固。
   (2)转子风扇是否有裂纹等缺陷。
   (3)转子底部的刹车环及固定螺钉是否存在隐患。
   (4)与推力头卡环配合的发电机主轴轴颈,在近期的大修或小修时是否进行过探伤检测,探伤报告和记录等资料是否齐全。
   (5)各轴承的技术状况。①推力轴承(a类合金瓦):各块瓦面是否完整无损,各瓦受力是否均匀,瓦面接触点及局部不接触面积是否在标准范围内;b类弹性金属塑料瓦:各瓦块瓦面是否完整无损,是否存在脱胎、脱壳、裂纹等缺陷;各瓦受力是否均匀,瓦面磨损值是否超过标准。②导轴承(上导、下导)瓦面是否完整无损,是否存在脱胎、脱壳、裂纹等缺陷;瓦面接触点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局部不接触面积是否超过标准;各导轴承轴瓦间隙调整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③其他与轴承有关的项目:各轴承油槽是否存在渗漏现象;各轴承油冷却器是否存在漏水现象或其他缺陷,是否按规定定期进行清洗、检查和做水压试验;轴承油位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油位指示是否真实。
3. 计划检修
   水轮发电机计划大修或小修是否超期,且设备技术状况属应修末修。
4. 技术资料及设备标志
   (1)设备编号及标志。①阀门编号及开关方向是否齐全清晰;②管道涂色和色环、介质名称及流向标志是否齐全清晰;③主设备及辅助设备名称编号及转动方向是否齐全清晰;④操作盘、仪表盘上控制开关、仪表保险、二次回路连接片名称是否齐全、清晰,仪表额定值处是否划有红线。
   (2)技术资料。①设备大、小修总结是否及时完整;②设备的技术档案是否齐全,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三)电气设备安全性评价(参见第七节)
(四)热工设备安全性评价
1. 发电机部分
   (l)发电机油开关油位压力表是否正常投入。
   (2)各导轴承及推力油位是否正常,油位信号动作是否灵敏、准确、发信正常。
   (3)发电机监测气压及制动气压是否正常投入,并且动作于停机。
   (4)发电机温度及油压保护装置是否正常投入。
   (5)进出口风湿及温差信号是否正常投入。
   (6)定子线圈及铁芯温度是否正常投入。
   (7)转子线圈温度表是否正常投入。
   (8)发电机进出冷却水压力是否正常。
   (9)各轴承油温监测表计是否正常投入。
2. 水轮机部分
   (l)上导及推力轴承、下导、水导的温度,各机组巡检、调速器油压是否正常投入运行,调速器压油罐是否有信号,并动作于停机。
   (2)压油罐回油箱油温度表是否正常投入。
   (3)低油压保护是否正常投入,并按规定进行定期试验。
   (4)尾水真空压力表监测是否正常投入。
   (5)锅壳压力信号及压力监测是否正常投入。
   (6)钢管压力信号是否正常投入。
   (7)冷却水压力信号是否正常投入。
   (8)水系统(压力表)。①冷却水总管压力表是否正常投入;②轴承进水侧水压表、滤水器前后水压表是否正常投入;③顶盖取水压力表、水封压力表是否正常投入;④水导冷却水压力,下导、上导及推力冷却水压力是否正常投入。
   (9)油系统。①滤油机压力计是否正常;②各机组油箱(油罐)油位、压力监测、压力信号是否正常投入;③机组主阀压油罐油位监测及压力监测是否正常投入;④接力器油压是否正常投入;⑤推力轴承、下导轴承油位信号是否正常投入;③回油箱油位信号是否正常;①主阀压油装置信号是否正常;③调速器、电液转换器油压是否正常;②油泵出口滤油器进出口压力是否正常。
   (10)汽系统。①空压机自动备用压力是否正常投入;②低压罐压力报警压力位置启动是否正常;③空压机出口压力是否正常;④高压贮气监测压力及控制压力是否正常投入;⑤调速油罐补气气压监测报警自动补气是否正常。
   (11)辅助设备。①各发电机检修射流泵是否正常投入;③检修水泵是否正常投入;③集水井射流泵是否正常投入;④深井泵抽水压力是否正常;⑤机组振动监测是否正常。
3. 热工及其他部分
   (l)热工盘(柜)上的电源开关、熔断器、连接片、端子排的名称和标号是否符合规定。
   (2)热工电源操作及保护、自动、信号连接片的投退等有无操作管理制度。
   (3)热工自动装置投入率是否达到80%。
   (4)热工保护投入率是否达到100%。
   (5)热工仪表校验率是否达到指标。
   (6)热工仪表校前合格率是否达到指标。
   (7)设备台账、检修技术资料、规章制度是否齐全完整。
4. 主变压器
   主变压器温度表是否正常投入。
(五)水工建筑物安全性评价
1. 水库调度及水务管理、水位观测
   (l)水位站是否满足水电站运行的要求和水位观测标准。
   (2)水位观测设备、水尺、各种水位计、区域内自动测报系统是否正常。
   (3)水位观测及结果的计算。
   (4)水库调度。
   (5)水文气象资料收集整编。
2. 水电厂大坝
   (l)大坝的安全检查情况。
   (2)大坝的基础状况是否符合规定。
   (3)大坝坝体的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4)坝体纵缝横缝是否符合要求。
   (5)两岸坝头山体和岸坡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6)坝内廊道工作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7)大坝的观测设施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8)大坝的主要技术文件是否齐全。
3. 水电厂引水建筑物
   (1)进水口栏污棚的运行工况是否符合要求。
   (2)闸门的运行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3)引水隧洞衬砌漏水过流量是否符合要求。
   (4)调压井调压阀是否满足负荷变化时水流稳定和涌浪的要求。
   (5)压力钢管运行工况是否符合要求。
   (6)压力前池引水渠沉沙池的安全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7)引水建筑物安全运行的观测设施性能成果是否符合要求。
   (8)引水建筑物主要技术文件图纸记录收集、保管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4. 水电尾水建筑物
   (l)基础工作状况是否存在隐患。
   (2)尾水建筑物的抗渗、抗冲刷、抗淤积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3)尾水闸门的运行工况是否符合要求。
   (4)主要文件图纸和有关记录是否齐全。
5. 防汛设施
   (l)汛前能否做到提前研究防汛工作,制订措施,落实防汛值班及抢险组织。
   (2)汛期的水文、水情预报工作能否有效进行。
   (3)汛期的各种闸门运行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4)汛期的交通、通信系统是否有保障。
   (5)水电厂汛前检查是否按规定进行。
   (6)防汛器材管理、维护责任制是否落实。
(六)计算执监控系统
   (1)评价或内计算机监控的可用性指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2)评价期内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所进行监视记录的开关量(电量和非电量),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3)监控系统是否能自动或按运行人员的指令实时打印记录,主要设备的各种操作、事故和故障记录及有关参数和表格,是否定时打印。
   (4)监控系统是否用增、减命令或改变给定值的方式,以调节机组出力。
   (5)监控系统能否根据负荷曲线或预定的调节原则,或上级调度所实时发来的有功功率给定值,以节水多发为目标,并考虑到最低限度旋转备用,在躲开振动、汽蚀等条件约束下,确定开机组合方式及最优负荷分配。
   (6)监控系统是否能采取计算机联网数据通信,同时实现远动功能或电厂监控系统与上级调度自动化系统采用远动规约互联的方式,实现上级调度对电厂的远动功能。
   (7)监控系统能否进行以下管理:
   1)自动统计主设备的运行小时数、投切次数、事故次数等数据,建立主设备的运行档案。
   2)建立历史数据库。
   3)编辑、打印操作票。
   4)储存继电保护整定值。
   5)提供事故处理及其他运行管理的指导。
   (8)监控系统报警是否完善正常。
   (9)评价期内监控系统厂内通信是否正常。
   (10)监控系统自诊断、自恢复及掉电保护是否完善正常。
   (11)技术资料是否完备齐全。
   (12)监控系统设备标志是否齐全统一,警告标志或安全标志是否完备。
   (13)计算机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i4)电磁干扰和电磁相容性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15)监控系统职责分工是否完善,运行管理、检修管理、技术管理是否明确完备。
   (16)监控系统安全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17)计算机监控系统接地是否符合要求。
   (18)监控系统电缆敷设和截面选择是否符合要求。
   (l9)监控系统电源是否安全可靠。
二、劳动安全和作业环境评价
(一)劳动安全
1. 电气安全
   (l)电气安全用具,如绝缘操作杆、绝缘手套、绝缘靴、验电器、携带型接地线等,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2)手持电动工具,如电钻、电砂轮等,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移动式电动工具,如抽水泵、砂轮锯、空压机等,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4)有无手持电动工具及移动式电动机具安装漏电保安器的具体规定,是否严格执行。
   (5)动力、照明配电箱是
否符合安全要求。
   (6)生产及非生产用电机、电器等应接零或接地的部分,是否已有可靠的保护接零或接地。
   (7)施工现场临时电源敷设有无管理制度,现场临时电源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8)电气工作人员是否普遍掌握触电急救及心肺复苏法。
2. 高处作业
   (l)安全带(在用品)及其存放保管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2)脚扣和升降板(在用品)及其存放、保管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现场搭设的脚手架和安全网及其存放、保管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4)移动梯台(含梯子、高凳等在用品)及其存放、保管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5)安全帽形状、材料、现状,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6)架子工是否经过专门训练和考试,持有合格证,并按期进行复试。
3. 起重作业安全
   (l)各式起重机(门式、桥式起重机,汽车、履带和其他流动式起重机及斗臂车)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2)各式电动葫芦、电动卷扬机、垂直升降机(载物)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手动葫芦(倒链)、千斤顶、手摇绞车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4)起重用钢丝绳,纤维绳(麻绳、棕绳、棉纱绳)、吊钩、夹头、卡杯、吊环等是否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查试验。
   (5)起重机司机是否经过专门训练和考试,持有合格证,并按期进行复审。
   (6)电梯(生产用载人、载物)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7)有无电梯管理制度和维修责任制,是否严格执行。
4. 焊接
   (l)氧气瓶、乙炔气瓶及其他高压瓶储存处所是否符合防火防爆要求。
   (2)交、直流电焊机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电焊工、气焊工是否经过专门训练和考试,有合格证,并按期进行复审。
   (4)电石桶的存放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5. 机械
   (l)钻床(固定式、移动式)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2)砂轮机(固定式)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冲、剪、压机械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4)金属切削机床(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5)机械转动部分安全护罩、防护遗栏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6. 带电作业是否符合规程规定
7. 爆破压接是否符合规程规定
(二)作业环境
1. 生产区域照明
   (l)控制室照明是否符合设计及现场安全要求。
   (2)主厂房照明是否符合设计及现场要求。
   (3)母线室、开关室照明是否符合设计及现场安全要求。
   (4)升压站照明是否符合设计及现场安全要求。
   (5)楼梯间照明是否符合设计及现场安全要求。
2. 生产区域梯台
   (1)钢斜梯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要求。
   (2)钢直梯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要求。
   (3)钢平台(含步道)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要求。
3. 生产区城楼板、地面
   (1)楼板、地面孔洞的栏杆、盖板、护板是否齐全,符合设计及现场安全要求。
   (2)厂内车道、人行道有无易引起摔跌或碰伤的障碍物、工业垃圾等。
4. 防噪声
   (l)值班室的噪声是否符合标准。
   (2)噪声源点是否加装隔音装置,效果是否良好。
5. 交通安全
   (1)各类机动车辆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2)有无机动车辆管理制度,是否落实,机动车司机是否持有合格证或驾驶许可证。
6. 防火防爆
   (l)各级防火责任制是否健全。
   (2)是否建立了专职和群众性消防组织,是否定期培训或训练。
   (3)消防器材配置有无清册,有无定期检查制度,是否严格执行。
   (4)禁火区域、部位是否有明显并符合标准的禁火标志。
   (5)有无禁火区(含电缆夹层)动火作业管理和动火作业票制度,是否落实。
   (6)消防泰有无远方启动装置,有无定期试验制度,是否落实。全厂停电时,消防泵有无外部电源或采用其他措施保证消防水源不中断。
   (7)消防水设施及系统(含高位水箱)是否完善并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8)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9)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存放是否有健全制度,并得以落实。
   (10)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库房和建筑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11)厂内是否备有电缆着火时救火用正压式消防呼吸器。
7. 抗震
   (l)设置地震监测点的单位是否坚持按规定监测,记录是否正确完善。
   (2)主要厂房、建筑物是否进行了抗震鉴定。
   (3)抗震鉴定不合格建筑是否采取了加强措施。
   (4)是否制订了防灾抗灾措施预案。
   (5)是否根据地震预报及有关部门要求,对主变压器、蓄电池及其他设备采取了抗震措施。
三、安全管理评价
   见火电厂安全性评价安全管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