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由于直流回路是封闭回路,一点接地,电压差保持不变,不影响回路正常工作。但两点接地就不同了,因为已经有一点接地了,如果再有一点为同极接地,形成某些控制继电器短接,直接到出口,可能会造成保护误动;如果再有一点为异极接地,回路直接短路,使后面的继电器无法启动,可能会造成保护拒动。

网友A:
对于屏蔽信号来讲,如果只将屏蔽的一端接地,只能衰减低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屏蔽信号来讲,如果只将屏蔽的一端接地,只能衰减低频干扰。
楼上的理解错了,不是小直流系统
我说的是大的动力直流系统

网友B:
“形成某些控制继电器短接,直接到出口,”解释一下,既然是同极接地,这两个“同极”必为等电势,不会是断路,如何会让控制继电器短接?什么叫“直接到出口”?

网友C:
不晓得,还得请高手多多指教,尤其是高压二次侧的问题,小母线等等

网友D:
保护电源的直流系统是不允许接地的,如果有一点接地的必须尽快找出此接地点,否则当发生另外一点接地时,可能造成断路器非正常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