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我使用NTST3.3C给欧姆龙NT31-ST123-EV3的触摸屏进行程序安装,出现提示框,英文是"Different Target PT H/W",请问是在哪里出现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有人说提示框的意思是程序目标型号和硬件不符合造成的,那么这种触摸屏应该使用的程序型号是什么?过去我一直使用NTST3.3C给NT31-ST123-EV1或EV2触摸屏进行系统安装都没有问题。请热于助人的老师们给予详尽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选的型号与NT31-ST121-EV3不一致吧;

网友B:
又是NT的屏,这个屏没生产多少吧,早就停产了,你到网站上看看还有没有最新版本的软件,现在都是NP的屏来替代了;或者是找经销商问问有没有新版本的。

网友A:
EV3如果你按装EV2的OS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装好后就会变成EV2的,你再下载一下用户程序试试;

网友C(2011-03-02):
NTST3.3C
你能给我传一下NTST3.3C,这个欧姆龙人机界面的程序吗?可以交换资料。谢谢

网友C:
NTST3.3C
我的QQ363387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