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罗升屏的通讯

楼主(2008-12-27):
我用PWS6600S-S与OMRON CPM2AH与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以触摸屏作为上位机,利用其自带的两个通讯口分别与PLC和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目前已通讯成功,基本实现了我想用交互的方式控制PLC和变频器的部分动作,除了基本操作的指示灯按钮和数据显示外,我准备在屏上添加对变频器的电流进行实时监控的XY图控件,基本的程序流程已经拟定完成,就是不知道效果会如何,因为屏的反应速度实在很难让人共恭维.STN的屏实在是太慢了,尤其是单色的.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把STN的屏淘汰掉,全部换成TFT的.

网友A:
呵呵;反应速度与STN及TFT关系不大,这个只是显示的材质;
快慢要看CPU及硬件的设计;

楼主:
在与生产厂商探讨的时候,显示速度太慢的原因大多数归结到屏的刷新速度太慢上,因为CPU是32位的.就算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都会明显的看出屏的速度.观察走马灯最直观.我在电脑上模拟的情况下,走马灯没有重影的现象,但下载到屏上后,简直看不出写的什么字.

网友A:
呵呵;处理模拟量或显示高速计数等要设定对应的采样周期;

网友B:
传输方式对反应速度也是有影响的,如果不用232,用总线的话,会很快的。
但单色的屏可能是没有了

网友A:
STN也是彩色的,但在亮度及色彩数方面与TFT有差距,所有很多品牌用STN的假彩,用TFT的称真彩;

网友C:
^_^这个是通病,谁用过显示很快又很便宜的屏呀;

在技术层面上讲:

1、尽量提高波特率;

2、尽量使用232;

3、变量尽量少,且地址尽量集中;

4、一个画面的参数尽量少,可以多做个画面^_^

网友D:
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快是每个老板的梦想……

既要成本低廉,又要功能强劲~~每个使用触摸屏的老板总是这样想的,然而,触摸屏厂家也总会做些“什么”来迎合老板们的想法~~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贵有贵的好处~~

网友A:
还有同品牌的问题;
用OMRON的屏可能会比较快;
另外PRO-FACE的屏反应速度也比较快;

网友C:
用OMRON的屏可能会比较快;

NS的还可以,NP和NT就很垃圾;听说是台达代工的,和台达的A的一摸一样。

楼主:
反正显示慢点也无所谓了,谁让人家选了便宜的,只要CPU的运行速度够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