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我在使用OMRON的CPM2AH编程时经常会考虑我的程序是否超过了PLC的执行时间,执行一样的功能,如果用普通的语句的话,其语句量相当庞大,如果是高级的扩展语句量就会很大程序上的减少,但这个高级指令是不是其自身就占相当长的时间,两种方法不知道哪种更省时间.会不会影响我的程序扫描周期.

网友A:
采用高级指令会相对好很多,但是自己的想法不好往里加,特别是做PID的时候^_^

网友B:
呵呵;一般程序是不会超过对应的PLC扫描周期的;

网友C:
不同指令的执行时间会不同,具体执行时间可以参考您手中编程手册的附录。

因为执行时间过长,会引发Watchdog的问题,因此一般PLC指令中,都会有复位Watchdog的指令,当指令执行时间不得不超过Watchdog的时间,那么在Watchdog触发前对其进行复位,以免Watchdog触发而导致PLC的停机。

越复杂的指令其执行时间会延长,同时对简单指令以及复杂指令执行时间这个参数也是当前PLC的卖点之一。

执行指令时间越短,说明PLC的数据处理能力越强~~

高级指令实质上也就是基本指令的组合,只不过这个组合是被预先编制在系统中的而已了……

网友D:
高级的程序在PLC内部算法也是一步一步的,所以同样会占用相应的时间,只是对编程者来讲在编程上相对简单罢了。
如果程序很大,扫描时间长,可以更改定时狗的时间。一般情况下,预计到程序很大,就要在选型时选高级一点的了

网友E:
这个程序的的扫描周期与你的程序大小来定的吧?程序打了只是执行慢啊

网友A:
^_^看起来,你最好是用CP1H了^_^这样能快些。

网友F:
我还没发现我做的程序,超出扫描周期了。如出现你的情况,你要看一下,你的程序到底多大,PLC允许多大了?
个人认为跟用什么指令是没有关系的, 不同的指令占用的扫描周期不一样。

网友A:
^_^一般超出到不会,但是你要是通讯的话,很感觉很慢,我做PLC和9台变频器通讯,就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通讯反应很慢,但是1台、两台的没感觉。

网友B:
CPM1A的运算速度比CPM2AH慢多了,一般也不会出现程序执行周期大于默认扫描周期的情况;

网友A:
^_^我用的是CP1H做的,感觉也是慢。。

网友G:
你可以先将程序编出来,如果超时,又不愿意改程序,再换高级点的机器。

楼主:
目前我的程序还没有引起楼上各位所说的超出程序循环周期,只是有些执行频率比较快的语句经常会出现没有执行,或被下一次扫描执行所覆盖掉,使输出值变得不准确.
我在在线模拟的时候,看到底下的值为几十毫秒,不知道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H(2014-08-30):
回复 网友A:
你的后来怎么解决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