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
  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
  (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好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都有电抗器,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B:
^_^整流桥坏的时候一般都比较少,我一年也见不了一个坏桥的,坏逆变的到是比较多^_^

桥前面有压敏电容保护后面有水泥电阻保护;

网友C:
变频器烧桥堆的时候也是很多的。
一般就是电网不匹配的原因 ,当然也有部分出粗心的电工接错线的情况
楼主说的还是蛮好的

网友D:
损坏后要是自己没有能力修复就赶紧换新的,以免延误生产。整流桥坏的情况比较少见,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E:
变频器的功率器件损坏,与接错线有直接因素。而且这种错误率是较高的。需要细心检查然后再上电才是。要养成上电前的确认习惯很必要。

楼主:
尤其是在换变频器的时候,有的没有标明线号,在拆下变频器换上新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接错线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设备出厂时一定要检查线号是否正确

网友F:
多看一下电源问题,然后注意下接线!
还有我遇到的安装输入输出电抗器的不是很 多!
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G:
一般的企业是不会考虑在变频器前加装电抗器的,成本增加太多了。
大功率变频器加装DCR(直流电抗器)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