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菜鸟学习永宏中,向大家请教:
   我通过151号指令的MD3模式,实现两台FBS PLC之间共享10个R值。别人告诉我把R4161的值设为21859或者22115,再加上高速联机表格,把需要共享的R值填进表里就OK了。测试了一下,联机共享数据可以(程式如附件)。但不明白21859或者22115这两个数值设进R4161的意义?不知道这两个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手册II 11-16页的看得不太明白)?如果把R4161设为21859(或者22115),PORT2的通讯参数具体是多少?

菜鸟学习中!!!
样例程式

网友A:
十进制22115为16进制的5663H,高位56H为默认参数,而63H为01100011
从高往低:
0代表奇校验,1代表8位数据长度,1代表偶同位,0代表1停止位,0011代表通讯速率为38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进制22115为16进制的5663H,高位56H为默认参数,而63H为01100011
从高往低:
0代表奇校验,1代表8位数据长度,1代表偶同位,0代表1停止位,0011代表通讯速率为38400.
谢谢!明白!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从菜单栏“PLC”下面的“设置”处,设置Port2的通讯参数啊,直观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从菜单栏“PLC”下面的“设置”处,设置Port2的通讯参数啊,直观易懂。
楼上的大侠,我用FBS和FBE各一台做的联机实验,用你的方法,不设R4161,FBE的485灯都不亮(FBE+DTBR做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