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小母线

楼主(2008-12-27):
高压盘的小母线,一般有十根左右,KM  HM  L N   A650 B650 C650 N650等等,只知道直流KM  HM, 的作用是给仪表提供电源,给储能提供电源,L N好像是加热线圈,至于其他的就不太知道了,希望高手们指教,补充

网友A:
A650,B650,c650,n650,是电压小母线,来在电压互感器,+km,-km 是控制小母线供保护用,-hm,+hm是合闸小母线,l,n供加热用、照明用。此外还有掉牌小母线,闪光小母线,事故信号母线,直流母线都来自直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