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请问:现在那一家厂的变频器能在低于基准频时用,自动用矢量控制(0。1HZ到50HZ)当频率高于基准频率后自动改为VF曲线控制(50。1到150HZ)并且要加减速在0。5秒。配普通电机。

网友A:
我们用的ABB ACS800变频器,可以在0~±300Hz范围内变频,采用直接转矩控制!

--------------------------------------
回答的是楼主的问题吗?   ZCMY

网友B:
呵呵;只能从外部来改动;
如果变频器有端子可以定义成矢量/VF控制切换的话,变频器输出端子一个可以定义成输出频率检测,设成50HZ,到50HZ时输出,加个中间继电器,再控制矢量/VF控制切换的那个输入端;

至于0.5秒加减速时间,除非你的机器惯性很小,否则很难实现;

网友C:
感觉楼主问题蹊跷,基速以下采用矢量控制,基速以上采用V/F控制?为什么呀?基速以上的V/F控制是不能恒功率限幅的,如果遇到负载的突变,很容易过电流出故障的。而如果基速以上仍然采用矢量控制,应该是安全的,因为矢量控制在基速以上能够恒功率限幅,对负载的变化有快速和安全的控制能力。V/F可没这种能耐!

网友D:
^_^好像还没见过这样的变频器。

3楼说的外部端子控制的也没见过。

楼主:
用矢量控制在高速时,对机械的传动的负载不稳定下,容易产生震动(在加上轴承本身的共震区)用VF控制就一点问题没有,在低速时要开考虑转矩不够,因要用矢量控制。在加上启动停止平凡,一分钟要30到40次。因为不是专机,有时要高速,有时要低速。一天到晚就改参数挺烦的,请求高人出招啊。

网友C:
高速时矢量控制容易产生震荡?怎么可能?你用的是谁家的变频器呢?我想西门子的、ABB的变频器不会出这种问题吧?

高速时的矢量控制如果不稳定,问题出在电机的数学模型建立上,如果数学模型建的不准确,就有可能产生控制偏差,如果建模准确,控制稳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与建模有关的技术参数有,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的磁化电流、电机磁化电流曲线、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等等这些参数如果不能正确的建立,电机模型就不好,控制上就会产生偏差。

网友E:
然后看看加减时候好象太短了吧!
没有见过这么短的时候的!
不知道那家的可以!

网友F:
大家好!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学习一下,嘿嘿

网友G:
普通电机在基频以上能用吗,您受得了,它可受不了!

网友D:
矢量的在高速时,速度不稳定这个情况确实是有,但是还不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川的电流矢量闭环的也出过这样的问题,一般处理的方法就是,卸掉所有负载,就是光一个电机什么多于的东西都不带,然后从新让它自学习,这样有时候管,有时候不管;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就是矢量算法有问题;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也不同一型号的所有变频器都是这样;这个地方还没找到具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能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C:
8楼、10楼说得好。一个是普通电机,一个是加减速时间。^_^,可能吗?值得推敲的。

对于楼上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建模问题,为什么要从新优化?目的不就是从新建模嘛。所以矢量控制的水平在模型的算法以及模型的建立。

楼主:
高速产生震荡以成为事实,没有人会草里找蛇抓啊?用的为国产南海华腾V5——H高性能矢量控制/转矩型变频器。电机参数肯定没没题,请问如何才能建摸准确?西门子,ABB要考虑性价比啊,如过一个月要用300台,那要多开支多少了?加上经济危急,设备又不能提高价钱,老板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只会说我们无能啊?头痛啊

楼主:
做变频器的人都知道,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来调速。

楼主:
11l楼的也遇见过啊,用的是安川,请求高人出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