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三菱PLC 通讯可以采用以下2种方式进行通讯 。
1. 采用编程口直接进行通讯 ,由于该通讯口为232形式,故通讯距离不能超过10米 。需要一根SC-09 通讯电缆 。可用VB ,VC 编程软件通过串口直接进行通讯。
2. 采用FX2N-485BD 模板安插在PLC 上。由于采用了485通讯,通讯距离可以较远。
同时还可以用SC-09 编程电缆监视程序 ,可以做到两用。这种方法可以用三菱的FORMAT1 2 3 4等4种 通讯协议格式  。

网友A:
不错,以后也试试这两种方式哪个方便,不过三菱的PLC用的不多的呵呵

网友B:
楼主既然谈到了SC-09,那么讲的应该是FX系列的了
但第一点描述不清楚,不知你那232的编程口指的是具体哪边的口,
FX系列的编程口是422的,SC-09一边连PLC 的422,一边连电脑的232
485BD通讯距离为50米,如果是485-ADP距离能达到500米

网友C:
呵呵;SC-09本来就是RS422/RS232的;PLC上是RS422的;
可以在PLC上加232BD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