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宽稀土直流电机

楼主(2008-12-27):
请问新宽稀土直流电机250W  48V 如果配驱动器的话需要多少钱?我们前一段做了一个,是用ATMEGA16A单片机做的 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A:
可以用电动车调速器改

网友B:
呵呵,楼上的主意不错。可否贴个示意图上来,看看结构如何?

网友C:
电机的直流电应该是由整流器件从交流变过来的吧,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用一个交流调压器在整流桥以前就使电压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