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密码问题

楼主(2008-12-27):
请问个为大哥,小弟想用简易编程器设置PC密码,但不知道怎么弄,哪位大哥能帮小弟一把,先谢了

楼主:
是欧姆龙的

网友A:
楼主不知道看过论坛规则没有?不准在论坛里面讨论密码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看过论坛规则没有?不准在论坛里面讨论密码问题
难道请教一下怎样设置密码都不行吗

网友C:
楼主是问如何设置密码,又不是破解密码?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回5楼的,也许是我太不友好了,对不起。只是我的确不喜欢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去密码,怎么关掉别人的机器等等。
我解过好多的程序,解开过好多密码,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讲现在的密码设了也没有用,只要业主和技术人员想要修好这台机,你怎么设密码也没有用。
还有许多技术员在一个公司在临走时把机器锁住。让公司为此而损失巨大。
就是因为见过好多的例子,所以在我所处理过的机器,包括我自己设计的机器,在这里我向所有的人所有的客户说:我从不加密,我处理过的机器里面都是没有密码的。
 本人做事是讲的诚信二字,而不靠加一个密码解决问题。

楼主: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而已,并没有其它意思

网友D:
呵呵;OMRON的用手编器与电脑一样的;
程序最前面加如下:
LD AR 1001
FUN49  #0  #0  #1234
后面的1234就是对应的PASSWORD;
断电后再通电就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