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大家好,对于电器,我是个菜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
       我前段时间新买了一个煮中药的电壶,这个药壶有保温功能,但只能自动,无法手动开关。本来说明书上说会将中药煮剩1碗才会自动变成保温状态的。但我发现10次最多只有一次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几乎每次水煮开了之后不用几分钟就变成保温状态,根本无法煮药,放六碗水进去,煮半天还是六碗水。
       请问如何将这个电壶的保温功能去掉?下面是说明书上的电路图,我看不太懂。里面的电线是可拔插的,我已经拆开来每个线都拔插过,还是不行。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把ET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图中ET就是温控开关把它短接就行了,不过这样的话你的药煮干了它也不会停了。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网友C:
很危险!据说上海什么学校火灾就是什么电器的原因,死了几个女生的!

网友D:
把ET的开关短接,再加个锅内的液位开关吧呵呵,有点麻烦!

网友E:
是不是ET坏了,不会断开,换一个试试。

网友F:
ET稳定性变差,更换一个,决不能短接,,否则就有事故发生,危险!!!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壶是新买的,不知为何这么快就会稳定性变差?我准备将保温功能去掉,然后买个定时器自动熄火。

网友G:
最好还是去商店问问,实在不给解决,再自己处理那个温控开关吧

网友H:
老师们真是大秀技术,俺们有这么高的水平,先让商场来个三包再说,刚买的就这样了,到消协去投诉他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壶是新买的,不知为何这么快就会稳定性变差?我准备将保温功能去掉,然后买个定时器自动熄火。

你拆开看看是否温控开关的螺丝没上紧?

最好在接触面涂点导热硅脂,

网友J:
朋友,生命是宝贵的,请远离危险!
如果你的保温壶是从正规厂家购买的话,建议向厂家咨询清楚后,再排除故障;如果是从小加工作坊购买的三无用品,建议你扔掉.

网友K:
本来说明书上说会将中药煮剩1碗才会自动变成保温状态的??从电路上看应该没有这个功能(水位控制)呀??虚假广告!!投诉厂家

网友L:
新壶还是别瞎动的好,最好去找商家问问是怎么回事
不然就投诉

网友M:
对于家用电器个人建议还是安全为主!
去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