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我想问一下 西门子S7——(2000  300 400)系列控制器如果硬件坏了  但存储卡是好的(程序也在卡里)   是不是取相同型号的控制器换上  再插上存储卡 送上电就可以工作  而不需要下载程序初始化之类的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300 400有卡的是可以的200没有卡,有程序直接下载也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B:
硬件包括很多啊,你是说只换CPU吗,你是怎么知道存储卡没有坏?照你说的重新插上卡后要下载,初始化。另外200的没有存储卡!

网友C:
呵呵;还涉及到CPU的版本;
完全相同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D:
硬件什么也不要更改的话,直接换卡没有问题的,注意更换的CPU最好完全一致

网友E:
300的我试过,314坏掉了,直接换的315的没改硬件配置可以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