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损电源

楼主(2008-12-27):
有一个半波蒸馏,电容滤波电路屡损电容及78L05,请大虾指教,交流25V经二极管整流后通过电解电容滤波(50V/470UF)供78L05,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查波形,应该能找到问题的原因。电路本身的元件选择是没问题的,看看电源的进线和负载的情况。

网友B:
看电路是否有短路漏电现象!

网友C:
25V稳到5v7805压降太大了点,能降就降点,到12v再处理。不能降就选好元件,7805的散热片做大点。

网友D:
78L05应该是低功率的线性三端稳压器吧,它的散热很主要,再就是看它的负载是不是很大,它的输出功率可不太大的.

网友E:
78L05是100mA的三端稳压器!是不是负载电流超出了!!

网友F:
小心被烧啊
QQ 251219881 我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G:
电容是爆浆还是击穿?

网友H:
是不是和电容靠的太近了,散热不好呀。

网友I:
并个小容量电容,滤高频试试

网友J(2009-02-24):
输入偏高,78L05在8V工作最佳,你所使用的电路AC25V整流后电压不低于25*1.414=35.35V,电解电容在整流二极管后极,全波整流后直流电压更高,不低于37V,而78L15工作电压在7-20V或者7-35V(视具体型号)所以你的电路很有可能是整流后电压过高先把78L15烧坏(击穿)后---一路电解电容有交流成分进而击穿电容,所以建议你更换交流电源,AC7-15V较佳。或者你也可以左半波整流,输出级通过电阻分压后,提取8-15V电压输入78L05,电阻选择时一定要考虑到电源功率与电阻功率。

网友K:
半波整流脉动成份大对电容本身就不利,对电容高频特性要求更高;25V要7805降稳到5v,不发热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