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本人有老式OMORN PLC型号为C200H和C40P想与个人电脑实现通信.请问用哪种通信模块和电缆线.谢谢大侠帮忙期待您的回复!
    我的联系方式:   hzxs_wwm@163.com
                    QQ:470263947

网友A:
C200H需要一个C200H-LK201-V1的模块;
C40P的模块你可能搞不到了;C20-LK201,这个软件也比较麻烦;

网友B:
电缆应该就是普通的RS232吧,主要是你的PLC上有没有通讯口。

网友C:
C200H本身就有编程口,用这个接口就可以与PC进行通讯,它的接口与CPM1A的通讯口相同.

-------------------------------------------------------------------------------------------------------------

这个编程口外形与CPM1A是一样的,只能用手编器,不能与电脑相连;
C200HS/C200Ha系列上的才可以直接与电脑连;    ZCMY;

网友D:
楼上:C200H上的编程口与CPM1A的不完全一样,它不能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是想旧物利用,还是想读出程序,备份程序已被改造?自己弄要有2楼讲的硬件。

网友C:
我记着以前有一款CPT的OMRON编程软件,那个不能联机吗?

网友C:
C200与CPM1A的手持编程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