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三相四线线路中,全部都是单相负载,零线电流怎么算啊!比如说现在A相10A,B相20A,C相30A,那么现在零线电流应该是多少啊!怎么可以算出来!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讲,三相平衡的话,零线电流为0,从某种意义上讲,零线电流的大小就代表三相不平衡度的程度。具体怎么计算我也不清楚。用点时间找一下去。

网友B:
中性线中流过三相不平衡电流,短路电流,单相电流,具体算法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直接测量啊,非常方便!

网友C:
我看到论坛讨论了很多这样的贴子,好像是算不出来的,楼上的方法不错呀。楼主可以搜一下,刚才贴了网址不知怎么打开时提示错误。

网友D:
我想肯定是能计算的,请查一下相关的书吧!
搞清楚后也上来大家讲讲。
论坛里的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E:
不知道怎么计算,我见过有的零序保护,八零线穿过一个互感器,再从互感器接到个电流表就可看见数值了

网友F:
三角函数算

网友G:
计算应该是相当麻烦的吧,还是用钳型电流表测一下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三角函数算
对,就是三角函数的加法。

网友I:
楼上的,能提供一下三角函数的计算公式吗?我也想学着算一算.

网友J:
用钳型电流表测一下,好像零线电流不超过相线电流的25%就行。

网友K:
如果是临时用,而且又是理论上计算,最好画个相量图,三个电流相量叠加一下就出来了,不难的,最简单的方法。

另外说明,零线电流越小越好,越大,变压器损耗越大,而且有可能损坏耐压不高的设备。要尽量控制三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