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那个大哥可以说一下呀

网友A:
是有这个说法的,电机正反转的电路中就会有这个电路
不能让正反两个方向同时接通,这时就需要互锁

网友B:
这个是当然的,并且互锁在电路中非常重要,我建议你去买本讲基本电路图的书看看,里面讲的例子很多。

网友C:
当然有啊,应用非常普遍,好多基本电路里都有用到,如电机正反转控制,主要目的是安全保护。

网友D:
电机正反转的互锁不但有电气互锁,有些接触器还带有机械互锁

网友E:
有互锁‘连锁等,具体看你用在什么电路中。

网友F:
呵呵;接触器都有带互锁的;中间有个机构,保证二个只能有一个能吸合,就算外力按下时也不可能同时二个都能按下;

网友G:
我见过小心的人,电路图上有互锁,选的接触器也有机械的互锁,程序输出也有互锁呵呵

网友H:
上面的大侠们都说的对,我就不再多说了。 呵呵

网友I:
呵呵,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当然,人身安全更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设备,厂房之类的。电气互锁,马虎不得,也省略不得,宁可设计的时候多花钱,也不以后找麻烦

网友J:
当然有了,是限制两个不能现时动作时用的
比如说电机的正反转,自动与手动等等

网友K:
有电气和机械互锁,其实就是不让两个同时输出!

网友L:
采取电气或机械互锁是一种必须的安全手段。

网友M:
正反转电路最好要有机械和电气的联锁。

网友N:
有的,也有自锁。最好是看下电动机控制电路方面的介绍,里面就有的。

网友O:
有电气互锁
一般在双路电切换或者在电机正转上用
最后加上机械互锁成电器机械互锁,这样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