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380V电表倒转?

楼主(2008-12-27):
本公司有一建筑公司在施工,用的电表箱是三相四线机械电表,每当建筑公司使用对焊机的时候我就发现电表在倒转,使用平衡的三相电机的时候就正转,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事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焊机这个设备的特性是什么,不会是搞得和别的电器设备运行的时候相反的吧

网友B:
其实有时候可以这样偷电,呵呵!
但是要小心呀!
前段时间我同时还说看到怎么使电表倒转,明天去问问!

网友C:
电焊机本身肯定不是一个发电器件,而是一个耗电器件,所以它使电表倒转肯定不是正确的,那就是表的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是某相的进出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