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程序如何写?

楼主(2008-12-27):
对液压与气动机器急停程序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A:
急停就是一个信号,但要实现在急停按钮按下时具体的程序功能,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工艺来处理的,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急停的作用是用来在紧急情况下断开系统的工作,具体怎样实现要看实际的工艺及控制对象等。笼统的说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C:
取决于现场实际工艺,如果工艺上没要求的可以  按急停时复位DO所有的运行信号置位DO所有的停止信号

网友D:
急停一般都是断开电气总控制电源

网友E:
用个急停按钮,根据PLC输出点接的负载,可以让部分或全部停止输出;

网友F:
急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至于按下急停的动作要看你对工艺的要求,你要保护什么?如工艺上没明确提出的话,要看你的经验了,你要充分想像一下,在系统不正常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网友G:
这里有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对于液压机,急停时,一定要根据要求和标准来设计。
一种是急停时,设备立即停止动作,一种是急停时,压头快速回程。
无论怎么设计,都要明确的说明的

网友I:
液压我没搞过,但是气动的我就做过很多了,我一般设两个停止按钮,一个是停止,一个是急停
停止:当设备连续运转的时候,按下停止,要等设备把运转中最后一个工艺步骤做完,才会整机停下来,再启动时就可以从头开始做了,不会因为停机而造成没完成的产品
急停:当设备连续运转的时候,出现一些特殊状况时,按下急停,整机就会停下来,不会考虑有没有还没有完成的产品,做急停程序时要考虑急停会不会造成撞机,如果会就要做一些程序避免撞机

网友A:
楼上讲的有道理
比如气动,就一个简单的压力机,没什么大关系,下压时如果急停可以断开,压头返回,如果稍微功能多些,比如,在压装区外放工件,然后气缸送料进去到压装区,到位后,压装区再做个气动保护罩关闭保护,关闭到位再压装,那压装时如故按下急停,因为启动的电磁阀一般是单线圈的,此时压头返回没什么关系,但打开保护罩和送料气缸的返回要做好顺序动作,不然真像楼上说的会“撞机”了

网友J:
急停应该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停止易对设备和操作人员造成伤害的部件的运动,即保持住现场.

网友K:
止境
引用 网友E:
用个急停按钮,根据PLC输出点接的负载,可以让部分或全部停止输出;

网友L:
急停是为了安全。才设置的。应该是关断电源。不会让程序运转出现误动作。呵呵。随便说说。